[AVR单片机] 使用AVRMEGA2560 读写AD45DB321D数据读写不正确

楼主(2013-03-25):
使用 avrmega560的串口的spi模式对AT45DB321d进行操作,能实现对存储芯片的读写,写入(或者)读出的内容出现某些数位错误的情况。
如上图所示:
从0写到100,出现8位2进制数的某些数位错误的情况。
就是 8位数据中某一位 是高电平 却无端是低电平 ,数据不正确
其中 是通过 接上拉电阻实现的 电平的转换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是不是 使用电阻进行电平转换不行呀 还是 电阻的阻值不对 电阻使用的是1K ,4.7k ,这两个进行分压后作为存储芯片的 电源 和spi通信线的上拉电阻的电源
这样使用AT45DB161操作 一点问题没有 (所以 程序应该没问题吧)
如果使用 电平转换芯片的话  请推荐几款 谢谢

楼主:
这就是 读写的数据 很明显某些数据出现字节上的高电平读写错误
当然不知道是读取的错误还是写入的数据本身就出现了 写入的高电平丢失

网友A:
程序也贴出来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