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pad Y1011 开不了机 连上电脑和充电器 也没有反应

楼主(2013-03-25):
乐pad Y1011 开不了机  连上电脑和充电器 也没有反应    。。。。。纠结了    各位大神   有什么补救的办法没有啊??

网友A:
拆开,把锂电池拿出来,用4.2V稳压电源 0.5A  强充 半小时,然后装回去 再开.
前提是电源电路都没坏,
我估计40%是这个情况

网友B:
拿去修下不就好了

网友C:
换一个新的

网友D:
送售后维修

网友E:
拆开先看下电源部分吧,顺着USB供电一路查下去……

上次我自己DIY的手摇发电机(进口减速电机改装)给手机充电玩,结果,不小心将输出电压调在12V,只觉得摇着很吃力。
后来,发现手机就再也不能充电了,USB一连电脑,显示电涌超过限值。

拆开发现还好,对地有个稳压管,击穿坏掉了,去了,虽然少了一道保护,但还能正常使用。

网友F:
若是没过质保,还是拿去售后维修吧

网友G:
果断换新的:lol

网友H:
联想的售后服务还是马马虎虎的,直接拿到最近的售后服务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