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晶振信号的驱动问题

楼主(2013-03-25):
有源晶振的输出信号能否作为信号源来驱动电路?如果是带载能力不够,是不是放大电流就行了?求指导啊

网友A:
通常都可以直接用,驱动能力可以查文档里的电气性能参数。

网友B:
增强驱动能力,有用反相器04来实现的,一般反相器都有20mA以上的驱动能力,并且延迟最小,不过信号变成方波了。当然也可以用高速运放来做个跟随,高速运放的驱动能力会更大些,一般在一百mA左右吧。

网友C:
加个施密特电路不知会不会好点呢,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强驱动能力,有用反相器04来实现的,一般反相器都有20mA以上的驱动能力,并且延迟最小,不过信号变成方波 ...

40M的信号我用op37跟随发现信号根本就不对,是op37不能用在这么高频的信号还是什么原因?或者你有什么合适的运放推荐。

网友B:
OP37不够用的,你试试SGM8051,250MHz的带宽

网友D:
驱动能力够不够得看你的负载,没有负载参数就无从谈起。

网友D:
引用 楼主:
40M的信号我用op37跟随发现信号根本就不对,是op37不能用在这么高频的信号还是什么原因?或者你有什么合 ...

OP37的工作频率远远无法满足40MHz的信号,尤其是方波信号,方波具有丰富的高次谐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