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有源晶振发热问题 在线等

楼主(2013-03-25):
在FPGA电路里用到50MHz的有源晶振,电路板一接上晶振,此有源晶振就发热,是不是这个有源晶振工作时候耗电量很大啊

网友A:
晶振应该不会吧
应该是你的主芯片或其它芯片发热传导过来的吧

还有,最简单的排除法,换个晶振试试

网友B:
:)这个方法靠谱

网友C:
电压等级搞错了?

网友B:
怎么样了?

网友D:
估计是电压等级搞错

网友E:
恒温晶振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恒温晶振啊。。。

还有这个东西?

网友F:
是不是晶振焊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