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5.0配330uH的电感,会有什么后果?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3-26):
电流断续了

网友B:
进来看看,也想学习下

楼主:
后面,我加了个1117-3.3,这样子是不是,这个1117-3.3很容易被烧坏??

网友C:
电流断续

网友D(2013-10-17):
好像是电感越大开关频率也就越高哦

网友E(点评):
开关频率越高,所需的电感值越小,你完全说反了

网友F(2015-08-14):
我都是用330电感,没发现有问题啊?难道我用的电流小?

网友G:
饱和电流足够就没有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电感越大开关频率也就越高哦

网友I(2015-09-26):
330uH,其他参数一概没有,怎么判断?楼主,参数要写全啊

网友J(2019-01-14):
我在淘宝上买33uF的功率电感,结果该死的卖家发成了330uF,电解电容没刚好的,输入电容用的1000uF,输出电容用的470uF,刚焊了一个,输出电压正常。不知到后面单片机能否正常工作。

网友J:
我以前用过220uF的功率电感,一切正常。

网友K:
用的什么电感还有声音,我给你个试试

网友L:
手册上不是写的很清楚  发热会严重

网友M:
同样的封装电感值越大那么匝数越多、线越细、最大电流就越小、阻抗越大、发热越严重

网友M:
我感觉你这个电源的布局很有问题啊,一般电源芯片手册上会有推荐布局不妨看一下,首先一条你这个的电感和续流二极管距离太远了。

网友N(点评):
续流二极管和电感太远,会影响输出

网友E:
电感大,电流纹波会小很多,但是带负载能力就变弱了,同时DCDC芯片的调整时效也会变得缓慢,如果对带负载能力没什么要求,电感大了也没事

网友O:
没啥问题,就是批量生产时比较贵;有响声可能也不是电感的,可能是芯片的。

网友P(2019-02-20):
饱和电流不足吧,毕竟体积是一样大的,电感值越大,饱和电流就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