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模拟电路,求帮分析下。

楼主(2013-03-25):
OUT就是输出一个开关量,当in2低于一定电压时,Q1就导通,驱动外部一个阀门;
                                    当in2高于一定电压时,Q1就截止。
                                    in1也是一个0V-1.7V范围的模拟电压输入。
有下面的问题我不明白,求助大家了,谢谢:
  1:为什么in2低时Q1就导通了呢?这个相位关系实在没有搞明白。而且Q1的基极并联了一个1欧姆的电阻对地,我用示波器测量波形基本Q1导通和截止时都看不出变化,发射极用示波器也看不出变化;
2:为什么用同一点(R18,R19公共端)电压来控制Q1的基极和发射极呢?
3: 在图左下角这个方波发生器在电路里有什么作用呢?

楼主:
谁给指导一下啊?

网友A:
像是个PWM,阀门是模拟输入式的吧?调节阀之类的?不像是开关阀门。
确切地说,是通过PWM的开关控制一个阀门,就像开关电源的Buck一样,道理应该是类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是个PWM,阀门是模拟输入式的吧?调节阀之类的?不像是开关阀门。
确切地说,是通过PWM的开关控制一个 ...

谢谢,in2的确是个模拟输入,是一个压电变换器,控制的是一个比例伺服阀门。但是我还是对Q1什么状态导通和截止还是没弄明白,而且用示波器根本看不出Q1导通和截止时基极、发射极波形的变化,望您给指点下。

网友B:
咋不让说话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in2的确是个模拟输入,是一个压电变换器,控制的是一个比例伺服阀门。但是我还是对Q1什么状态导通 ...

左下角的运放应该是个锯齿波发生器,与中间的上面的相加得到PWM脉冲,中间的只有正向脉冲,输出到右下方的半波整流电路,输出的正向的脉冲,三极管无法导通。

网友C:
电路明显是画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明显是画错的!

哪里不对呢?我也确实没有看懂这个电路,但实际那个板子就是这么连接的,望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下角的运放应该是个锯齿波发生器,与中间的上面的相加得到PWM脉冲,中间的只有正向脉冲,输出到右下方 ...

”输出的正向的脉冲,三极管无法导通。“  什么意思?实际电路这个三极管是可以导通和关断的。谢谢您及时的回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哪里不对呢?我也确实没有看懂这个电路,但实际那个板子就是这么连接的,望指点一下! ...

三极管的BE极

网友D:
三极管Q1画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的BE极

: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