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金升阳的电源为什么不能够支持热插拔?

楼主(2013-03-25):
金升阳的FAE在吗?我们的系统需要经常热插拔,但是使用金升阳的产品后发现容易烧电源,金升阳的回复是电源产品不支持热插拔,为什么?我们自己设计中如何考虑?建议今后产品设计中能够考虑支持这个功能。

网友A:
您好,感谢您对金升阳产品的关注。很抱歉热插拔问题给您造成的困扰。
因为在热插拔的过程中,会出现由于摩擦而造成的电压电流尖峰,而这些尖峰电压或者电流有可能会超出电源模块本身的额定要求而造成电源损坏(任何电子元器件都会有额定电压电流的要求),由于电源模块由于受到体积的限制,不能在产品内部加过多的保护电路。
如果您一定要使用在热插拔的环境中,需要您在电源模块的输入端加过压过流的保护电路:推过热敏电阻、压敏电阻会在TVS、共模/差模电感等器件抑制因热插拔引起的尖峰电压电流。
感谢您的咨询,谢谢

网友B:
金升阳的电源考虑的真全面的

网友C:
有这么邪门没有,烧金升阳的模块吗?

金升阳有没有考虑过市场化解决这个问题:

比如悬赏别人能给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