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如何解决这问题的?

楼主(2013-03-25):
单片机上电时,有一个复位,所有的IO口有一个高电平的脉冲。我用了一个IO口来控制固态继电器,所以每次上电固态继电器都要闪动一下。如查解决这个问题呢??我试过在IO口加一个104,但不起作用

网友A:
的确是有这个问题。比如DSP2812上电是默认是高电平,我以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我当时的解决办法是:先给控制板,即单片机上电,再给其他电源上电。这是最笨的办法,但容易搞错。
后来的解决办法是,在系统设计时就考虑这个问题。比如单片机输出高时,继电器动作;改成单片机输出低时继电器动作,就是在电路里反向一下。

你也可以用软上电的办法试一下。

网友B:
逻辑取反

楼主:
我用了一个三极管,用另一个口强置把另一个拉低了,就是浪费了一个口,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