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大带负载能力

楼主(2013-03-25):
到网上买了32块太阳能电池板串联每片(0.5V/1.5W)空载,32块输出16V/3A的电流
到我们加上负载后    电流非常底   达不到我们的要求
请问是佛可以用一个射极输出器   提高带负载的能力?
或者有没有更好的办**

网友A:
射极输出器消耗的能量从何而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射极输出器消耗的能量从何而来?

嗯这也是个问题   如果可以从蓄电池那来。。。通过lm317得到吧
蓄电池的的电从太阳电池板那来
蓄电池没电了就完完了?
说实话带我们的那个老师貌似也不知道怎么弄:shutup:

网友A:
如果射极输出器由蓄电池供电,负载得到的能量必定是由蓄电池供应的,那还要太阳能电池干什么?提供一个基准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射极输出器由蓄电池供电,负载得到的能量必定是由蓄电池供应的,那还要太阳能电池干什么?提供一个基准 ...

是啊 。。。。不知道怎么办   太阳能电池带负载能力差了    没有点好的方法提高带负载能力吗?
不知版主有不有金点子?

网友A:
所谓“提高带负载能力”,通常是指恒压输出,电压不随负载电流变化而变化。
但太阳能电池并非恒压输出,其端电压随负载变化是正常的。
要得到最大的输出功率,应该令负载与电池阻抗匹配(这才是阻抗匹配原本涵义),为此应该使用能够变换阻抗的设备,对交流而言可以用可调变比的变压器,对直流可以用DC-DC变换器。

网友B:
太阳板一般是不会直接给负载供电,因为能量不稳定,随环境光变化太大。需要先给蓄电池充电,然后有蓄电池给负载供电。

网友C:
十有**是太阳能板的实际功率不够,建议你换到光线强的地方试试。

网友D:
本身没有多少能量,是不行的,好比赚钱的速度与用钱的速度

网友E:
太阳能不能直接供电 电源不稳定 一般是给蓄电池充电 在用蓄电池供电

网友F:
太阳能电池板可以看做是一个恒流源  这个电流完全和光强有关系
加到负载上电流非常低  说明你的光强不够
带负载能力还是和光强有关  如果只想用太阳能电池板供电的话  加了输出电路 也没用

网友G:
个人觉得单靠这个太阳能电池板式提高不了输出负载能力的,你可以尝试多加几个太阳能电池板,采用并联或串并联的方式……

网友H:
呵呵,楼主差点去研究永动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太阳能电池板可以看做是一个恒流源  这个电流完全和光强有关系
加到负载上电流非常低  说明你的光强不够
...

  这几天没太阳   如果有太阳再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呵呵,楼主差点去研究永动机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几天没太阳   如果有太阳再去试试

可以放到强的灯光底下啊

网友I:
光电二极管其实是个电流元件,而且极易收到光强的影响,电流不够,一般是光强不够。它可以稳住输出电流,稳住输出电压是没可能的了。除非光强稳定,负载是线形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