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门极的抖动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3-03-25):
上图黄色是电机端输出,蓝色是mos管门极波形,这个抖动是什么造成的?是电机抖动造成门极抖动?还是门极抖动造成电机抖动?谢谢

网友A:
出现抖动是因为存在栅极分布电容和线路分布电感,在栅极串入一个小电阻即可缓解,
一般这个电阻取以上分布参数的特征阻抗即可,

晕,发完才发现理解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现抖动是因为存在栅极分布电容和线路分布电感,在栅极串入一个小电阻即可缓解,
一般这个电阻取以上分布 ...

???栅极的电阻从100欧该到10欧 ,都没有很大改善。

网友B:
量一下震荡的频率,加一个RC到地把它滤掉,

网友C:
这两个抖动不一定存在因果关系吧。栅极电阻再加大应该会有改善,但是会增加MOS管发热,影响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抖动不一定存在因果关系吧。栅极电阻再加大应该会有改善,但是会增加MOS管发热,影响效率。 ...

但是从波形的形状上看是一种跟随关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抖动不一定存在因果关系吧。栅极电阻再加大应该会有改善,但是会增加MOS管发热,影响效率。 ...

但是从形状上看是一种跟随关系啊?

网友D:
我也碰到过这种现象,怀疑是Cdg电容造成的.。

网友E:
走线太长或回路面积太大都可能导致寄生电感和GE电容谐振导致振荡。
建议栅极电阻适当加大,取值在20-100欧范围内,走线长度和回路面积尽量控制。

网友F:
这个其实是很难消除的,上升速度快,就必然有抖动,若没抖动,上升就很慢了,这时开关损耗就不能接受啦。主要是开关损耗跟尖峰值的折衷啦。一般2~3个波峰(含波谷)就很好啦。

网友G:
ls言之有理

网友H:
9-10楼分析不错

网友I:
这是由负载电阻及引线的寄生电感造成的
输入信号下跳时,MOS管关断。负载电阻及引线的寄生电感与MOS管的漏源电容构成LC回路。寄生电感储存的磁场能转变成电能,在LC回路中形成多次振荡,直至能量消耗完为止。如果负载电阻较大,能量很快被消耗掉,所以振荡波形不明显。 一个专有名词叫振铃

网友I:
一般很难消除  可用用RC滤波滤点一些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这是由负载电阻及引线的寄生电感造成的
输入信号下跳时,MOS管关断。负载电阻及引线的寄生电感与MOS管的漏 ...

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有办法解决吗?

4楼的方法可以去试下

网友K:
换一个思路:如果伩号处理电路滤波不好、如果电源内阻大……看波形要学会分析:向前走:看什么地方出现崎变!找源头!不要拿个果:目瞪口呆!去找因吧!………

网友L:
如果布线合理,门级是不应该有这样波形的。
这个震荡是漏源电流回路和删源电流回路的公共阻抗引起的(也许是采样电阻的电感偏大,最好用无感电阻),因为你的门级信号根本就没有过冲。
示波器基准点之间直接接到栅极附近你可能能看到很好的波形。

网友M:
驱动电源内阻小于传输线特性阻抗,会出现负反射,造成这种振铃现象。

楼主:
按照大家的解释是由于传输电感与MOS内部电容产生振铃现象,现在是通过改变栅极电阻和增加电容都无法改善,PCB更改要等下次了

还有就是这是三相无刷电机驱动,1楼的波形是高边MOS的波形,而测量低边MOS的门极波形就很好,会不会是低边关闭时体二极管反向恢复造成高边的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