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有源晶振工作时耗电量大啊

楼主(2013-03-25):
(无正文)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引脚间短路。特别是贴片的有源晶振,它的四个焊点离芯片金属外壳比较近,稍有马虎就会把两个焊点通过外壳短接的。

网友B:
不可能是耗电引起的。

网友C(2013-05-06):
晶振应该有问题吧,换个晶振试试,再或者查查硬件电路吧

网友D:
看看其他的元器件发热吧?

网友D:
导热造成的吧。

楼主:
取下晶振后,电路其他部分不变,电压又恢复正常。

网友E:
如果是温补晶振,是会发热,耗电量也会比较大。

网友F:
确定这个晶振是不是恒温晶振,很大的个头,精度很高晶振需要做恒温处理,这样肯定会发热的。
如果是普通的,更换一个晶振试试

网友C(2013-06-12):
如果系统正常工作。应该问题不大。

如果不能系统不能正常工作。
1. 检查电路。是否有短路现象。
2. 检查晶振端口是否是复用的,如果是,请正确进行配置。
3. 晶体引线和芯片尽量短。注意晶体顶层底层覆铜完整可靠。
4. 示波器观察波形,看看频偏是否符合参数要求。注意电容参数精度需要咨询供应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如果系统正常工作。应该问题不大。

如果不能系统不能正常工作。

很好!

网友H:
有源晶振跟无源晶振在耗电上没多大区别的

网友I:
只要是晶振工作正常,耗电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