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我的函数库和说明PDF中的一些内容为什么对不上呢

楼主(2013-03-25):
发现我的函数库和说明PDF中的一些内容对不上呢?例如,TIM部分,PDF中说TIM1,TIM8,TIM2,TIM3,都是单独的部分,单独的函数,但是我查看XXX_TIM.c文件发现里面统一为xxx_TIM(TIMn,xxx,xxx)就是说函数名都一直,用第一个参数区别TIM1,TIM2等,是我的PDF和固件库不匹配吗?还是说我阅读固件库的方式有问题?

网友A:
其实,固件库里的PDF说明文档对常用IDE下的配置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

LZ还是要细心。静下心来好好看才得

网友B:
静下心来  慢慢理顺了   问题不大的   呵呵

网友B:
相信自己  呵呵  电子工程师都是慢慢磨出来的   呵呵

网友C:
你的库函数 和PDF 里面的应该不是一个版本

网友D:
有些内容的确是对不上

网友E:
应该是PDF和固件库不匹配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PDF和固件库不匹配

查看一下是否匹配

网友A:
1.project存放路下面---->有如下的文件夹:
Project
Output
MDK_V34_Template
包含CMSIS-----------下面有core_cm3.c//core_cm3.h//stm32f10x.h//system_stm32f10x.c//system_stm32f10x.h,必须全部包含进工程
包含StartUp---------将inc和src中的所有内容全部包含进来。
包含StdPeriph_Driver--将inc和src中的所有内容全部包含进来。

App-------------必须包含System文件夹
main.c
stm32f10x_conf.h
stm32f10x_it.c
stm32f10x_it.h

2.项目下面有如下文件格式
CMSIS-------------下面有core_cm3.c//core_cm3.h//stm32f10x.h//system_stm32f10x.c//system_stm32f10x.h,必须将这5个文件全部包含进工程。
StartUp---------选择对应芯片型号的"startup.s",如103_vet6,为512K,就用startup_stm32f10x_hd.s(高密度芯片)
StdPeriph_Driver--加入
misc.c
stm32f10x_gpio.c
stm32f10x_rcc.c
stm32f10x_flash.c
                注意:以后加入一个模块,必须将对应的C文件加入进入,并且在stm32f10x_conf.h打开对应模块文件的H文件。
App-------------必须包含System文件夹
main.c
stm32f10x_conf.h
stm32f10x_it.c
stm32f10x_it.h
stm32f10x_conf.h
Delay--->delay.c
System--->System.c
Output----->create  HEX  File,并且选择obj文件夹
list------>选择输出的list文件夹

C/C++---------->中必须包含的预定义USE_STDPERIPH_DRIVER, STM32F10X_HD
在include paths中加入所有的H文件路径。如..\App     /////         ..\App\xxx
加入..\MDK_V34_Template\StdPeriph_Driver\inc,表示"模块中的H文件所在路径"

utilities----->config  flash  menu  command 中选择仿真工具,再去settng,在去选择所用的芯片容量。

注意:以后加入一个模块,
1.必须将对应的驱动C文件加入StdPeriph_Driver中,并且在stm32f10x_conf.h打开对应模块文件的H文件。

网友G(2013-08-09):
先看看 正点原子的网站  他们使用寄存器版本 来操作stm32的 可以看看 不错
正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