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软件设计的增益为1的低通滤波器,增益出问题,求指教

楼主(2013-03-25):
我用filtersolution设计的一个150k低通滤波器(sallen-key),增益设计为1,仿真正确。但做出PCB后,电路在输入12Khz以下信号时 ,增益为1,但随着频率升高,输出的峰值就会增大,在110K左右的时候增益接近两倍,很是不解。请前辈高手指教。。(正负5V供电)

低通滤波

楼主:
我自己顶一个。

网友A:
这类有源滤波器,是以理想运放模型和负反馈为基础的,但实际上并不存在理想运放,实际运放只是在某些条件下近似于理想运放。当频率高到实际运放已经偏离理想比较远时,实际电路也会偏离依据理想运放和负反馈计算出的电路。
TL084单位增益带宽仅1~2MHz,工作频率为100kHz时,运放开环增益不过10~20倍,且输入输出之间存在不可忽略的相移,这就使得实际情况与根据理想运放计算出的结果相差较远。
为解决有源滤波器高频时与理想情况相差较远问题,建议在频率较高时使用无源RC滤波器。无源滤波器在楼主所使用的频率上不会出现楼主所叙述的现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有源滤波器,是以理想运放模型和负反馈为基础的,但实际上并不存在理想运放,实际运放只是在某些条件下 ...

谢谢,如果用TL084只是做反向跟随,影响应该不会太大吧??:handshake

网友A:
TL084在此可不是简单的反相跟随器,电容C3将输出信号又反馈到输入电路。
如果运放跟随器是放在二阶RC低通滤波之后,那么运放非理想对整个滤波电路的影响较小,因此时运放仅有电压跟随(降低输出阻抗)作用。

网友B:
你的参数肯定合适嘛?
电阻电容值不合适,产生6db的误差,应该是不奇怪的!

网友A:
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你的正负电源退耦不好,正负电源的退耦电容离芯片过远,或电容有感。

网友C:
你滤波器后面什么电路?

网友D:
调一下C1,可能是由于容差导致的Q值改变。
这个Q值的改变跟运放的非理想特性关系不大。运放带宽直接影响的是带积分器的滤波器,而KRC型主要问题是电路的灵敏度较差,容易受容差影响。而且6dB这个数不大,属于正常容差产生的误差范围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类有源滤波器,是以理想运放模型和负反馈为基础的,但实际上并不存在理想运放,实际运放只是在某些条件下 ...

高频用无缘滤波会比较好吗?

网友A:
10楼:
有源滤波,转折频率附近实际增益曲线更接近理想增益曲线,也容易实现各种不同的滤波特性,但在较高频率时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在离转折频率较远处,其实有源和无源基本上是一样的。
所以我一直主张频率较高时采用无源滤波,设计和调整都简单。所有收音机、电视机、发射机等等设备从来不用有源滤波(更多地是使用LC滤波),可以作为证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楼:
有源滤波,转折频率附近实际增益曲线更接近理想增益曲线,也容易实现各种不同的滤波特性,但在较高 ...

我将运放换成了opa842,这个滤波电路稳定了,倒是后面的这个加法电路又出问题了:波形经过这个加法电路后峰峰值增加了大约0.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