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 se PCB 一 布线为绿色

楼主(2013-03-25):
如图

以前不是这样的子呀?
规则也没设过,都是默认的,这次用贴片封装而已?
哪里出问题了?亲们

网友A:
检查规则,默认的不一定对。很可能是间距报警。

网友B:
应该是不符合规则的报警

网友C:
肯定是规则设定的不对,或者是两个元件只有一个封装(有一个你忘了添加封装,或者同名同标号了)我遇到过,检查一次sch,重新导入就可以了,

网友D:
明显规则不对 DRC一下看一下哪里不对

网友E:
走线从上面走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规则设定的不对,或者是两个元件只有一个封装(有一个你忘了添加封装,或者同名同标号了)我遇到过, ...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