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d

楼主(2013-03-25):
使用jlink,的swd,如何处理cpu的clk和data,3根线可以吗,不用接rest,和vcc

网友A:
3跟线好像不行吧。有些jlink仿真烧写器是支持swd模式的,但是要接哪些线,那个里面是有文档描述的。
我用过jlink v8的swd来连接LPC1114的SWD仿真烧写接口,用的是5根线,仿真调试烧写没问题。但没用3根线去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