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查看pic12f629各个寄存器初始化后的值

楼主(2013-03-25):
怎么查看pic12f629各个寄存器初始化后的值

网友A:
手册上有呀。

网友B:
如果是在DEBUG窗口,你可以设置一个断点执行到初始化后的某一行代码上,然后打开MPLAB中的寄存器观察窗口,选择要查看的寄存器名称,这样就能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上有呀。

x未知值 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在DEBUG窗口,你可以设置一个断点执行到初始化后的某一行代码上,然后打开MPLAB中的寄存器观察窗口, ...

我用的pickit2,进入debug需要个转换头,所以进入不了debug模式。用mplab sim进入debug模式的话,用观察窗口看寄存器值,这个值是这个芯片上寄存器的值,还是理论上寄存器的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pickit2,进入debug需要个转换头,所以进入不了debug模式。用mplab sim进入debug模式的话,用观察 ...

软件是模拟的,如果软件没有BUG的话,基本就是反映真实的硬件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是模拟的,如果软件没有BUG的话,基本就是反映真实的硬件值。

多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