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L750l05稳压芯片的输出为什么会是7V而不是5V?

楼主(2013-03-25):
请问TL750l05稳压芯片的输出为什么会是7V而不是5V? 我测试的时候没有带负载,如果带了51k级别左右的电阻作为负载,貌似电压还是在7V左右

网友A:
只有芯片坏了和没有按要求使用两种可能性。

网友B:
偶只能说要不芯片已损坏要不就是你的三用表电池没多少电了……:lol

网友C:
你的万用表和芯片有一个坏了

楼主:
我知道了 其实是输出电容的大小问题。。。。。我加大电容 他的输出电压就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