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的电路可以有如此的输入和输出

楼主:
图1.1 图1.2 图1.3 图1.4
分别步进电机走四步,处理电路不加电源时的输出信号(每个图的输出只是一步哦,不是四步,四个图合起来才是四步)。

图2.1  图2.2  图2.3  图2.4
分别步进电机走四步,处理电路加上+5电源时的输出信号。(注:线路连接按照下图“自画的PCB”,电源正极接RED,负极接BLACK,GREEN跟步进电机反馈输出连接)

后面的PCB看到电路内部的封装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件。

麻烦各位帮忙分析一下,非常感谢哦。

网友A(2013-03-25):
没看懂楼主想问什么,楼主能再描述一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楼主想问什么,楼主能再描述一下么?

图1各图是步进电机的输出信号;
图二个图是步进电机外加处理电路后的输出信号;
PCB图是我看到的处理电路的封装,但是看不到出是什么器件。

也就是输入为如图1所示的波形,经过处理电路后,输出为图2所示的波形;我的问题是,怎么样的电路有这样的输入和输出?

麻烦版主,帮忙看看

版主,麻烦您帮忙看看

网友A:
你还是把芯片型号发上来看看吧,步进电机不带用正弦交流信号驱动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