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复杂算法的实现

楼主(2013-03-25):
请教各位,较复杂的CAD/CAM等算法可以在FPGA上实现吗?中低端的FPGA资源够用吗?

网友A:
不懂这些算法的飘过

网友B:
推荐你看看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with FPGA  springer出版社出的,里面有些算法很不错,就是用的Altera低端的芯片做的,xilinx和Altera有很多性价比非常高的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推荐你看看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with FPGA  springer出版社出的,里面有些算法很不错,就是用的Alter ...

这个数经典

网友C:
不错的书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