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SP可以在外部扩展NAND型flash存储器吗?

楼主(2013-03-25):
本人初学DSP,现在想用DSP作为控制器,采集外部的信号,容量比较大1g,需要外部扩展存储器。看网上都是扩展的SRAM。不知道可不可以外部扩展FLASH芯片
选择DSP芯片为TMS320F28335     flash为三星公司的K9K8G08UOA(地址、数据位均为8位)
想知道这样外扩存储器可以吗   DSP是如何访问flash的读写操作,需要把flash映射到DSP的存储空间上吗?

网友A:
直接扩展象 SRAM 的操作肯定是不行了.
但软件和硬件配合时序, 来读写 FLASH 肯定是能够实现的

网友B:
只能说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如果你没有把握的话,还是不要去试了,flash的驱动部分就可以折腾死你。
另外:如果你的单个数据操作比较多的话,nand的速度也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