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FLASH芯片储存图片大小问题

楼主(2013-03-25):
请问下做过相关工作的同行,我想在外部FLASH中存储彩色图片,图片为128*160大小的。

据我看到的资料,一个点的颜色用两个字节来表示,那128*160的一张图片就需要128*160*2个字节吗?

明显这个结果是错误的,请教下各位,应该怎么计算??

网友A:
那是位图,类似.BMP的文件类型。Windows下常用的位图 是3个字节表示一个点,三个字节,分别是红 绿 蓝三基色。
也有压缩文件,大小会小很多,如.JPG .GIF .PNG至于压缩算法。呵呵我也不知道

网友B:
一般都是存贮jpg格式的吧 bmp格式的话太占空间了

网友C:
楼主计算没有错,按位图操作就是那么大的存储空间,所以对于处理能力比较有限的(比如8位机)很难上真彩屏,就是这个原因。

楼主:
哈哈,后来想了想,的确没错,是我搞错了单位的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