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开发板ML507实现ddr2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3-03-25):
开发板使用参考设计的bit文件和cpj文件,没问题,说明板子功能正常。
在mig生成的example_design中加入我自己的用户接口取代ddr_tb_top,使用脚本仿真没问题。但是使用我自己的testbench则phy_init_done始终是低,校准停在stage1。我感觉是我的仿真文件没有加wiredelay导致的。
在userdedign中加入我的用户接口上板子debug,依旧是phy_init_done始终为低。
我的设计使用的是板子上自带的33m的单端时钟。
我的问题是,参考设计使用的200m差分时钟可以由板子提供,那266m的sys_clk是哪里提供的?我是用参考设计只接了200m时钟过来没有提供266m的,参考设计里也没有制作这个266m的时钟啊。
另外,我使用33m的单端来制作200和266,这样可以吗,有什么注意事项吗?校准一直过不去是因为这个嘛,还是有其他原因?
被困扰有好一段时间了,请大家帮忙,多谢。

楼主:
刚看到还可以提供积分的
是因为没有送分才没有人愿意帮忙解答一下吗??
要不我从新发一个送分的??

网友A:
你可以用XILINX提供的例子先跑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XILINX提供的例子先跑一个

猴哥,给上传一个Xilinx的DDR_SDRAM的实例来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猴哥,给上传一个Xilinx的DDR_SDRAM的实例来呗~~~~~~~~~~~~~~~~~~~~~~

什么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XILINX提供的例子先跑一个

xilinx的reference design跑过了,没有问题

我这两天发现之前我的UCF的确是用的不对,不能用core generator生成的工程里面的
得用reference design里面的
但是还是没有debug看到波形,因为出现了新的问题,约束报错,p&r过不去
对约束不是很明白,大概的意思我感觉是时钟的延迟过大,不符合约束的要求
单位不能上网,所以没法贴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芯片的?

spartan6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xilinx的reference design跑过了,没有问题

我这两天发现之前我的UCF的确是用的不对,不能用core genera ...

那你做了什么修改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partan6的。

等我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做了什么修改么??

我试了两种时钟
一种是33M开发板自己带的单端时钟来生成需要的200M和266M时钟
另一种是使用开发板上提供的200M差分时钟来生成上面提到的两个时钟
结果都是约束报错
使用DCM上面两种方法都只能得到一个近似的时钟比如,198M和264M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时钟在约束的时候不能准确描述,导致无法通过P&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等我找找

等待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等待中~~~~~~~~~~~~~~~~~~~~~~~~

SP605里面的实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P605里面的实例

谢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供参考

是DDR3啊,猴哥,有没有LPDDR_SDRAM的设计实例啊~~~~~~~~~~~求助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DDR3啊,猴哥,有没有LPDDR_SDRAM的设计实例啊~~~~~~~~~~~求助中~~~~~~~~~~~~~~~~~~~~~~~~~~~~~ ...

:L买安富利的LX9的开发板吧。那估计有

网友C:
你这不是忽悠猴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