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助开关电源怪异问题?

楼主(2013-03-25):
    电路如图:
为何输出电压会时有时无。
有时通电后就一直有输出,有时通电后就没输出?
请教下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有大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求教~~~

网友A:
启动电路不正常,重点检查

楼主:
对这块还不是很熟,请详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电路不正常,重点检查

对这块还不是很熟,请详解?

网友B:
这是哪里的图?怎么感觉这么陌生。。。。

网友C:
BP电容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BP电容太小了

谢谢~~~我修改下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哪里的图?怎么感觉这么陌生。。。。

自己做的,仿参考做的~~~~

楼主:
此电路方面还有需要修改的地方吗?

网友D:
怎么输出没有假负载?LZ你应该考虑一下。。。

网友E:
建议LZ去查看一下TNY27X这款芯片的datasheet

网友F:
tiny27X不需要辅助电源?
另外,431反馈那也要细调补偿回路吧。

网友G:
此现象可分两类:一…楼上己说明;二…冷端基准电路在上电瞬间有「过冲」、造成芯片保护而无输出:当然我们菜鸟级别焊接时有接触不良的现象!…

OK
OK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己做的,仿参考做的~~~~

难怪整流桥的符号这么特别。

网友H:
把启动电阻R47减小到680K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了。
问题找到了。应该是其启动电阻过小,到时起动电流超出其阀值电流,进而是MOSFET关闭了~~~
后R47增到3M 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输出没有假负载?LZ你应该考虑一下。。。

输出部分不再此图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tiny27X不需要辅助电源?
另外,431反馈那也要细调补偿回路吧。

辅助电源也可以不要吧?  不过对开关电源不是很了解,也是第一次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此现象可分两类:一…楼上己说明;二…冷端基准电路在上电瞬间有「过冲」、造成芯片保护而无输出:当然我们 ...

嗯   应该是启动是电流过冲导致芯片保护了~~~

网友I:
R50 是可调的吗,调小点看看?这个电路好像见过。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了。
问题找到了。应该是其启动电阻过小,到时起动电流超出其阀值电流,进而是MOSFET关闭了~~~
后R ...

如果是启动电流过大,那应该是完全没输出才对,怎么会有时候有输出,有时候没输出呢?

网友G:
哈!这就是有趣的地方…不停的开关机:电容端上的电压己建立,吔、开机了呐:想一想吧!…

楼主:
各位怎么结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