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量式旋转编码器E6B2 CWZ6C与微控制器可以直接连接吗

楼主(2013-03-25):
增量式旋转编码器E6B2 CWZ6C与微控制器可以直接连接吗?因为编码器的电压高于为控制器的电压,我现在的连接方法只是把A、B、Z相进线各通过一个电阻与微控制器相连,这样对不对呢?还有,脉冲信号和TTL电平信号属于同一个类型的吗?如果不是的话,怎么转化呢?

网友A:
问的有点迷糊,主要是你说的微控制器是指什么,不太确定是PLC还是某款单片机。还有你给编码器的供电是多少V?供电是通过安全栅还是直接供的?你说的编码器输出高于xxx,那是多高?

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是用光耦隔离,即隔离了供电,也解决了电平不一致的问题。

网友B:
我用过的增量式编码器一般都是5V供电的  输出正交信号也是5V的   这信号驱动能力不强   最好用逻辑门电路整形一下再送入  串个小电阻也是完全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的增量式编码器一般都是5V供电的  输出正交信号也是5V的   这信号驱动能力不强   最好用逻辑门电路整 ...

那个光电编码器的手册上说它可以是5~24V供电,我要是不用5V,用12V或者24V的话要怎么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的有点迷糊,主要是你说的微控制器是指什么,不太确定是PLC还是某款单片机。还有你给编码器的供电是多少V ...

怎么说呢,微控制器是ARM920T核的S3C2440A芯片,编码器的供电按照我们老师的说法是想变换的,可以是5V可以是24V的那种,供电的话,目前是直接供电,这个地方正是有疑问的,不知道能不能直接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的有点迷糊,主要是你说的微控制器是指什么,不太确定是PLC还是某款单片机。还有你给编码器的供电是多少V ...

那我还是试试用光耦吧,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光电编码器的手册上说它可以是5~24V供电,我要是不用5V,用12V或者24V的话要怎么办呢? ...

你先用想要的电压供电  然后用示波器观看波形的幅值   如果正交信号的幅值跟供电电压一样的话   你用两个电阻分压   根据所需的电压值计算电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用想要的电压供电  然后用示波器观看波形的幅值   如果正交信号的幅值跟供电电压一样的话   你用两个 ...

哦哦,谢谢版主啦,嘿嘿

网友A:
5V和24V的编码器都是有的,即使都是OC门输出,也有电压输出和电流输出(NAMUR)的区别,后者主要用在PLC或者采用安全栅隔离供电的场合。具体还是要看现场的要求。

最简单的一种,5V供电,5V电平输出,然后弄成单片机能接受的电平就OK。

网友C:
仔细去看一下编码器的器件手册,弄清楚其输出类型及电气规格后才能确定什么方案最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