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测试问题

楼主(2013-03-25):
在 规定了一个  reg 【10:0】cnt  11位寄存器并存储相关的数据
下面对七寸器cnt 按位读出 一直读到cnt的第14位 ,请问寄存器cnt
会自动扩展到14位的吗

网友A:
不会,会自动把数据的高3位丢掉,而且编译器会给你警告

网友B:
应该不行吧  定义多少位就多少位  编译能过吗

楼主:
编译之后没有警告,并且输出的数据就是我期望得到的数据  只是数据的位数变高了  怎么回事呢

网友C:
信号搞混淆了,好好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