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的供电电压跟是否为本安仪表有关系吗?

楼主(2013-03-25):
比如我的E+H质量流量计 一个是24VDC   一个是220AC  ,哪个是本安,还是都是?

网友A:
本安型仪表即本质安全型仪表,又叫安全火花型仪表,是指仪表在正常状态下和故障状态下,电路、系统产生的火花和达到的温度都不会引燃爆炸性混合物。本质安全型仪表的防爆性能,不是采用通风、充气、充油、隔爆等外部措施实现的,而是由电路本身实现的,因而是本质安全的。它能适用于一切危险场所和一切爆炸性气体、蒸气混合物,并可以在通电的情况下进行维修和调整。但是,它不能单独使用,必须和本安关联设备(安全栅)、外部配线一起组成本安电路,才能发挥防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