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哪里有PSoC5的例程或者工程可以下载啊?官网有么

楼主(2013-03-25):
在学PSoC5,找的很多资料是PSoC3的,没法用,想问一下,哪里有PSoC5的例程啊,官网有没有啊?

网友A:
去官网看看吧,很多资料都是 PSOC3/5 共用的。

网友B:
你可以看一下应用笔记,每个应用笔记里面都有例程
http://www.cypress.com/?app=sear ... icationID=0&l=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官网看看吧,很多资料都是 PSOC3/5 共用的。

有些工程我明明选用3的芯片能编译过去,,,,5就过不去,,,很悲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看一下应用笔记,每个应用笔记里面都有例程
http://www.cypress.com/?app=search&searchType=advance ...

太感谢了!一直找的就是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些工程我明明选用3的芯片能编译过去,,,,5就过不去,,,很悲剧啊。。 ...

这个常见,毕竟两者用的 C 编译器都不一样。 对于模块来讲,一般都不会有大问题。
有问题可以直接回复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常见,毕竟两者用的 C 编译器都不一样。 对于模块来讲,一般都不会有大问题。
有问题可以直接回复我 ...

那问一下,PSoC5是不是没有bit类型的数据啊,每次出错都给我定位到这一句上面来、、、不明白啊,难道真的连bit型的数据都没?。。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问一下,PSoC5是不是没有bit类型的数据啊,每次出错都给我定位到这一句上面来、、、不明白啊, ...

好像是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没有

恩,我查到了,PSoC5要改成Cybit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我查到了,PSoC5要改成Cybit

CYBIT 是可用,但是在 PS0C 5 中, CYBIT 会被 ARMGCC  识别为 uint8

/*******************************************************************************
*   Memory model definitions. To allow code to be 8051-ARM agnostic.
*******************************************************************************/
#if(CY_PSOC3)

    #define CYBDATA     bdata
    #define CYBIT       bit
    #define CYCODE      code
    #define CYCOMPACT   compact
    #define CYDATA      data
    #define CYFAR       far
    #define CYIDATA     idata
    #define CYLARGE     large
    #define CYPDATA     pdata
    #define CYREENTRANT reentrant
    #define CYSMALL     small
    #define CYXDATA     xdata
    #define XDATA       xdata

#else

    #define CYBDATA
    #define CYBIT      uint8
    #define CYCODE
    #define CYCOMPACT
    #define CYDATA
    #define CYFAR
    #define CYIDATA
    #define CYLARGE
    #define CYPDATA
    #define CYREENTRANT
    #define CYSMALL
    #define CYXDATA
    #define XDATA

#endif  /* (CY_PSOC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