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增量式旋转编码器怎么与微控制器连接呢?

楼主(2013-03-25):
增量式旋转编码器E6B2 CWZ6C与微控制器可以直接连接吗?我现在的连接方法只是把A、B、Z相进线各通过一个电阻与微控制器相连,因为编码器的电压偏高,这样对不对呢?还有,编码器输出的脉冲信号和TTL电平信号中间需要转化么?请指导的指导指导啊~

楼主:
这是编码器的输出图,大侠们帮帮忙啊

网友A:
上拉个电阻直接接呗~~都写着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