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楼主(2013-03-25):
晶振输出端为什么要接一个mark为RB的芯片延时2.5ns再给目标IC的CLK?

网友A:
可以查查晶振,RB芯片以及目标IC的电气特性参数,找找线索。也很有可能是没必要的东西。
25M时钟的周期是40ns,你是怎么知道延时25ns的?

网友B:
mark为RB的芯片延时25ns ??这是什么芯片,楼主可否提供一下型号?

网友C:
RB 你怎么知道延时25ns 我猜 RB这个芯片是个sot23-5封装的非门
目的是调整时钟波形 增加驱动能力,也许后端多个芯片公用一个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查查晶振,RB芯片以及目标IC的电气特性参数,找找线索。也很有可能是没必要的东西。
25M时钟的周期是40 ...

不好意思,少打了一个小数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RB 你怎么知道延时25ns 我猜 RB这个芯片是个sot23-5封装的非门
目的是调整时钟波形 增加驱动能力,也许后端 ...

我们暂时认为他是或门,SOT23-5封装的。可能就是增加驱动能力,因为后面三个CLK。

网友D:
如果作为后面多个时钟源输入的话应该是增加驱动的。

网友E:
U101是啥东西来的呢?帮你顶一下

网友F:
嗯 俺也有点好奇U101到底是何方神圣 :lol

楼主:
引用 网友E:
U101是啥东西来的呢?帮你顶一下

我们买了TI的或门,假如行就或门呗,O(∩_∩)O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嗯 俺也有点好奇U101到底是何方神圣

就一芯片,等确定啦告诉你们,我也第一次看到这样子做的。。。

网友G:
通信电路里这样用的多了……增强扇出能力的
一般是先有一个全功能的demo,然后根据各个客户的需求切掉这块切掉那块……而这种产品毛利高,一般不会像消费品那样电阻都要抠的

网友E:
RB用于晶振波形整形的吧,让他的边缘变得更抖?

网友H:
很像74LVC1G04

楼主:
引用 网友E:
RB用于晶振波形整形的吧,让他的边缘变得更抖?

输入与输出基本是一样的,好像没这个功能。

网友I:
同意15楼意见!

网友J:
确实不可能是什么延迟器件,应该是门电路,用于增加驱动能力和对晶振输出整形,门电路本身则具有传输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