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FPGA硬件结构LUT

楼主(2013-03-25):
大家好。
想问一下FPGA底层硬件结构中有关查找表的问题。
根据网络上的资料,LUT看做RAM,预存可能的输出值,输入作为地址线查找最终的值。所以有一种说法,LUT代替逻辑门,这句话不是很理解。
代码中用到的与或非门不是与底层硬件对应的吗,还是说LUT内部其实就是丰富的逻辑门结构。
谢谢。

网友A:
LUT,即  look-up table
比如四输入LUT,就是指有四个输入端,一个输出端
四个输入端说明,输入有 2 的 4 次方,即16种输入可能
因此,此查找表就是一个 地址线为 4bit
宽度为 1bit 的RAM
它可以对应所有输入可能性的输出

由此,可知,你代码中的所有组合逻辑都是基于查找表的
LUT是FPGA的最基础硬件单元

当然,对于早期的 PLD (非基于 LUT 结构的)
它们的基础硬件单元是基于 或与非门的
但是这种器件现在好像已经很少了

写得比较乱,自己理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UT,即  look-up table
比如四输入LUT,就是指有四个输入端,一个输出端
四个输入端说明,输入有 2 的 4  ...

LUT的工作方式我是理解的
如你所说,现在的FPGA内部是没有逻辑门的
如果这样的话,输入输出对应关系由代码决定,那代码中的与门非门等对应底层映射是什么呢
现代FPGA底层拓扑结构是什么,晶体管----寄存器----查找表----????
谢谢你

网友A:
你还是没明白
FPGA最底层的结构就是查找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没明白
FPGA最底层的结构就是查找表

好,谢谢

楼主:
补充:
FPGA内部最小单元是LUT+寄存器。LUT是RAM结构,内部即晶体管以及晶体管组成的控制电路。LUT实现了组合逻辑,寄存器用于实现时序逻辑,LUT内部不包含寄存器。
FPGA一般用一个LUT与一个FF作为一个阵列,求得等效门数。
现在FPGA都不讲门了,可是很多书上讲到结构还在讲与或非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补充:
FPGA内部最小单元是LUT+寄存器。LUT是RAM结构,内部即晶体管以及晶体管组成的控制电路。LUT实现了组 ...

感谢补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