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butterworth低通滤波电路

楼主(2013-03-25):
求教各位大神,能够帮忙指导一下,做一个二阶低通87HZ巴特沃斯电路图,目的是用来滤掉单片机产生的PWM波的高频噪声的,下面是我在网上找的一个电路图,但是实物做出来后,不行。希望能够帮忙修改一下,或者提供一个图。万分感谢。

网友A:
“不行”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是什么意思?

用示波器测量,本来单片机产生的占空比可调的PWM是规则的矩形波,但是经过这个电路的时候,变成的不规则的PWM矩形波了。本来用来滤掉高频的信号,将占空比可调的PWM信号变成稳定的可调电压信号的,但是过了这个低通电路后变成了不规则的PWM波了。

网友A:
根据你的叙述,估计是滤波滤得不够彻底。
你的PWM频率是多少?滤波器转折频率多少?计算一下,要把PWM的二次谐波滤到看不出的程度,需要多大衰减?
最好把波形贴出来。

网友B:
这个不规则已经在向你的要求靠近啦,你要是虑完还是矩形那才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叙述,估计是滤波滤得不够彻底。
你的PWM频率是多少?滤波器转折频率多少?计算一下,要把PWM的二 ...

2KHZ,波形示波器上弄不下来,手机太垃圾。要求可以看到文献上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规则已经在向你的要求靠近啦,你要是虑完还是矩形那才是不行

哦,这样啊,不太懂,基础太差了。呵呵

网友A:
youimiss 说得很对,“不规则”已经是滤掉了一部分谐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叙述,估计是滤波滤得不够彻底。
你的PWM频率是多少?滤波器转折频率多少?计算一下,要把PWM的二 ...

下面是波形,希望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C:
从你截的图上可以看到  波被衰减了不少  波形经过滤波器后幅值衰减到不影响你就可以啦  不可能完全滤掉
经过滤波器后频率也会有变化的

网友D:
推荐你个软件,专业设计滤波器的FilterPro Desktop,可能是你的参数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荐你个软件,专业设计滤波器的FilterPro Desktop,可能是你的参数有点问题

谢谢,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推荐你个软件,专业设计滤波器的FilterPro Desktop,可能是你的参数有点问题

他上面的电路好像就是软件计算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上面的电路好像就是软件计算出来的

是的,呵呵

网友E:
PWM波的频率成分太丰富啦!实际运放的高频响应有限。建议先进行几级(比如说2级)无源滤波,然后再输入到该滤波器进行滤波。(用无源滤波先行衰减过高频率成分,以减少对后面有源滤波中运放的影响——过高频率的信号实际运放有一定的移相)

网友F:
16楼 说的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PWM波的频率成分太丰富啦!实际运放的高频响应有限。建议先进行几级(比如说2级)无源滤波,然后再输入到该 ...

一看就是专业的,呵呵,谢谢了。那无缘滤波参数怎么选法呀

网友E:
按你要求的截止频率选或略高于你要求的截止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