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实现电压的比例变换?

楼主(2013-03-25):
输入端的电压范围从0到A,输出端的电压范围是从0到B。要求输出的百分比跟着输入的百分比变化。比如,输入端是0.33A,那么输出端就是0.33B。
这种问题的应用背景是这样的:假设你有一个3V3 的单片机,但是你要用它来接收或者发送0到5V,或者0到10V的模拟量。

网友A:
从高到低,分压。
从低到高,放大。

网友B:
可以用 运放 搞定

楼主:
怎样能保证精度呢?求电路图,多谢

网友C:
高到低电阻分压最简单,也最节本,从低到搞可以放大。这两个都可以用二极管或者三极管隔离,三极管比较好,价格也不贵,也可以用光耦隔离,有很多方法可以实现。

网友D:
能同时自由选择放大或缩小的电路好像没有现成的,楼主来设计个吧

网友E:
输出电压>输入电压用线性放大器,用运放搭即可,精度根据你的需要选择合适的运放型号,另外还要注意信号的频率,这也跟运放的型号选择有关。
输出电压<输入电压用电阻分压即可,为了防止负载的引入改变分压率,后面应加一级运放搭成的跟随器,分压电阻的阻值则根据前级信号的驱动能力来确定,计算原则是欧姆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