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大家知不知道有关方法或者芯片能做到电脑串口转I2C啊

楼主(2013-03-25):
在网上看到有一个产品可以做到串口转I2C的,但是太贵了要几百块钱,一般I2C控制的芯片都不会超过十块钱,一个转换器就要那么贵,不值得啊,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关方法或者芯片能做到电脑串口转I2C啊,谢谢啊

网友A:
单片机就可以了

网友B:
使用普通的IO口来模拟   这个方法成本最低   呵呵

网友C:
用单片机的做一个 还要上位机配合的

网友D:
没必要这么用吧,串口2根线,I2C两根线,串口不存在数据地址,I2C还有2个地址
难道你要做I2C从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必要这么用吧,串口2根线,I2C两根线,串口不存在数据地址,I2C还有2个地址
难道你要做I2C从机? ...

我只是想用电脑主板串口读取用I2C协议通信的器件的寄存器的内容而已:L

网友E:
低端FPGA,二十几块钱,搞定,而且可以配置多个I2C芯片,因为管脚多

网友F:
用一个MCU 的串口接电脑  +
两个IO 模拟IIC吧

网友B:
用普通的单片机IO口来实现  相对来说   比较简单   硬件实现成本就上来了  呵呵   顶一个

网友G:
搞个十块钱左右的CPLD就可以搞定了哦,呵呵

楼主(2013-06-04):
谢谢楼上各位朋友的支持,搞定了。弄了个USART接口和I2C接口的片子;数据转存了一下。结贴了

网友H:
说说用的啥片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