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Altium画线快捷方式设置

楼主(2013-03-25):
在Altium中,画线的快捷方式为P+W,本人手小,想问问各位高手是否可以修改这个快捷方式,使其只按一个键就可以完成这个功能~

网友A:
不是p+w啊兄弟。是先按P,呼出快捷菜单,再按W选择画线。并不是复合按键的快捷方式!!!

网友B:
这个问题还真的没有想过   呵呵

网友B:
手小  就换个小键盘吗 这不就解决了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p+w啊兄弟。是先按P,呼出快捷菜单,再按W选择画线。并不是复合按键的快捷方式!!! ...

呵呵,嗯

网友C:
2楼正解

网友D:
我喜欢右键菜单里选.

网友:
自定义快捷键是这样的:

网友:
上面是找到你需要设置的命令,接下来自定义快捷键。

网友:
在1那里选择一个你自定义的键或是组合键,下次按此键就对应相应的命令。
点击OK,再点击close。
完工。

网友E:
查看一下,你自己定义的键会显示在相应的菜单栏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查看一下,你自己定义的键会显示在相应的菜单栏后面。

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