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中如果某段函数用线性汇编写,如何定义寄存器的使用

楼主(2013-03-25):
会不会与之前系统自定义的冲突

网友A:
库里有很多是汇编写的代码, 建议楼主先去参考一下

网友B:
不会,汇编下调用C的函数要加一个下划线的。

网友C:
不冲突的把,没怎么涉及,最好自己参考文档

网友D:
我毕业后就没用汇编写代码了,这方面的还真不太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