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基于MSP430单片机的数据采集系统的设计

楼主(2013-03-25):
我手上的是MSP-EXE430G2 launchpad,包含了M430G2553/M430G2452/M430F1612。
我完全搞不清、、、  之前只学过用过51的单片机,看到这个头大了。。。
里面里面各个小芯片百度了下,大概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不懂如何去使用,不懂如何利用这个开发板自己去设计一个数据采集系统。
先多谢各位啦~~~~~~~~~~

楼主:
坐等答复。。。。。。
坐等建议。。。。。。

网友A:
呵呵   先熟悉他内部的寄存器功能   其他的慢慢来    C语言搞懂了   问题不是很大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先熟悉他内部的寄存器功能   其他的慢慢来    C语言搞懂了   问题不是很大   呵呵   ...

你是说去看它的代码吗??

网友B:
你的采集系统:采集,通信,处理,显示或是输出
基本上把串口,AD,定时器,IO弄明白怎么配置怎么用就行了,去管网找例程,研究一下,一周搭个系统没问题

楼主(2013-05-03):
引用 网友B:
你的采集系统:采集,通信,处理,显示或是输出
基本上把串口,AD,定时器,IO弄明白怎么配置怎么用就行了,去管网 ...

完全不懂如何下手  没有头绪。。。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完全不懂如何下手  没有头绪。。。

完全没有难度,你找找例程,把寄存器看看,还有430还有一些特殊的地方,看看,大学里搞这个都没啥问题啊,难道你大二?大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