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FN 焊接问题做钢网要注意了

楼主(2013-03-25):
前段时间,电路上有一个QFN封装的器件老是出一些古怪的问题:用热风枪吹下它正常,等它凉了又不行了,这种不良率达到50%。
后来怀疑是贴片出了问题,QFN芯片下的那块地焊的不良。查看钢网文件,发现钢网开窗有问题:之前是开了四方块的,
后来改了一次板,就帮我开成了一整块了。。。
这样过机焊接时芯片低下锡膏融化聚拢,芯片受力不均,问题就来了。
这次,又重新做了个钢网,把那个地分成了四小块,问题再也没
有重现了。真是太不小心了。

楼主:
折腾了好些时候呵呵

网友A:
谢谢分享,吸取取教训!

楼主:
衷心希望我的教训能给大家一点启示。分享交流是很应该的

网友B:
吸取教训

网友C:
很好的经验啊,以前我工作的公司,PSE都是开QFN的钢网都是要求开四窗的,当时还不太理解,现在知道了

网友D:
我马上也要用一款QFN封装的IC,谢谢楼主

网友E:
唉,我已经遇到过n次了。

网友F:
大面积的SMT焊盘建议出格网的钢网。不然出现坟堆,周边焊盘虚焊,跟大焊盘短路等现象。

网友G:
明显做钢网的厂家有问题……
缺乏经验啊……

做设计要先从自身找问题。

网友H:
我在焊接sensor上的芯片的时候,明明是每个点是焊接上的,可以用的时候成功率只50%

网友I:
大焊盘做钢板是要细分的。

网友J:
很好经验,

网友K:
以后得注意这些,好的经验

网友L:
QFN在TI的文档上有明确说明,楼主看书不仔细,底部那个PAD就是要做成4块的

网友M:
我做板子的时候,每次都把QFN的中间方的焊盘上打一个大孔

网友N:
很好的实战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O:
这个每个机种 客户要求都不一样   中间接地焊盘上锡  有的要求多上锡  有的要求少上锡   如果焊盘比较大   一般都会开几个方块   1.5MM以下基本就直接开一个了  呵呵   我单位就是做钢网的

网友P:
不光QFN,但凡是大面积的焊盘比如TO-263,钢网都应该做成几个小块分离的。这是常识。

网友Q:
跟“立碑”现象的原因差不多一个道理吧

网友R:
又学一招

网友S(2013-05-06):
明白了,吸取教训。

网友T:
我有个QFN的芯片也出现这个问题,用冷风吹下就好,冷了就不行了,但我的QFN芯片下面没有焊盘,咋也会有这个问题呢?

网友U:
很实用,学习了

网友V:
多谢分享。。。我们的产品有一个电源IC,开了开个窗,还是会溢出。。。看来,要开四个,或变小了

网友W:
1、        宽开0.185mm,长外扩0.15mm;
2、        中间接地开斜条形,占焊盘面积40%,斜条宽为0.3mm.

有人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X(2014-01-28):
这个是为了焊接的时候受力均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X:
这个是为了焊接的时候受力均匀吗

可以这样理解吧:)

网友Y:
QFN的钢网基本上都是开网状,
当然有特殊情况还特殊对待。。。

网友Z(2014-03-09):
难怪我以前做的QFN16封装的一个芯片,贴片机贴了4000多片,第一次贴的时候次品几乎达到40%,第二次贴的时候我让他们提高温度,次品也保持在10%。受教了,谢谢楼主。

网友AA:
标记一下,学习楼主的经验。

网友AB:
引用 楼主:
~~

楼主说的“钢网开窗”就是芯片中间散热的那部分吗?

网友AC(2014-05-08):
这个问题曾经遇到过,制作封装最好把焊盘拉长一点。在调试过程中,拆焊比较容易。

网友AD:
这个事情很说明问题,开钢网建议在钢网文件上加一个丝印层,方便开钢网的公司对照,如果想规范的话,做元件库的时候要在Paste Mask layers上设计钢网上的孔的形状。但大部分人都不喜欢这么做。还有一个办法是给一块空的pcb让做钢网的参考

网友AE:
钢网文件是EDA人做的吧? 厂家会帮忙调整么?

网友AF:
最好要打通孔,

网友AG(2014-06-18):
帅哥,这就是你总结的经验?:lol

这是你们PCB设计的问题,钢网文件本来就应该是你们提供给厂家去做的,这个问题完全可以在钢网文件中避免,指望厂家帮你去发现问题和弥补,这本身就是不专业的。

网友AH:
碰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AI:
这个经验对于我们真心的宝贵。

网友G:
引用 网友G:
明显做钢网的厂家有问题……
缺乏经验啊……

@huazi715  这个真心不是设计人员问题
如果非要较真也可以说是设计人员问题。就像发出去制版到底是给PCB设计文件还是给光绘一个道理

目前的主流封装制作软件,都是默认在当前焊盘的基础上加加减减尺寸生成钢网层
即便如LP 等主流封装生成软件也是如此
如果非要设计人员对这部分做明确处理,那么极大的可能要对既有元件库做出修改,相信这在很多公司都是不可能的。
而专业的钢网厂家会主动与你确认是否对大焊盘做成网格形式,包括钢网厚度都要与你确认是否有特殊要求
不专业的厂家,当然就是你给什么就做成什么样子。这也无可厚非。

网友:
我一直纳闷QFN封装的为什么一直虚焊   很难一次性焊好    原来还是这个问题啊

网友AJ(2015-06-09):
上个文档  ti slua271a《 QFN SON PCB Attachment》上有介绍

网友AK:
楼主没白辛苦,这么好的经验分享出来,收藏!

网友I(2016-01-01):
这个,PCBA工厂都有这个规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