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设计的陀螺仪模块

楼主(2013-03-25):
合嵌盘古Gyroscope-601陀螺仪模块,测量运动或震动的三轴全方向的角速度值和加速度值.
STM32F103最为主处理器,陀螺仪传感器的角速度最大测量范围±2000°/sec,加速度最大测量范围±16g。
合嵌盘古Gyroscope-601陀螺仪模块把采集到的物体运动的实际角速度值和加速度值,直接从串口输出。输出的数据格式有两种形式,分别为16进制数据和根据传感器芯片手册中的数据转换规则转换得到的实际角速度值和加速度值。
本陀螺仪模块可以通过串口设置加速度阀值。当加速度模块测量到物体运动的加速度达到此阀值时(大于0.3g并小于16g),将通过IO口输出一个低电平的跳变信号,低电平保持10mS时间,作为外中断信号使用INT1。
本陀螺仪模块可以通过串口设置角速度阀值。当加速度模块测量到物体运动的角速度达到此阀值时(大于10sec并小于2000sec),将通过IO口输出一个高电平的跳变信号,高电平保持10mS时间,作为外中断信号使用INT2。
合嵌盘古Gyroscope-601陀螺仪模块通过串口输出的加速度值数据如下所示:
          X=0X66     +0.0g
          Y=0Xfff3    -0.0g
          Z= 0Xe8b    +0.9g
          X=0Xffc6    -0.43dps
          Y=0X2d     +0.34dps
          Z= 0Xff7b    -1.01dps

其中:X=0X66     +0.0g、Y=0Xfff3    -0.0g、Z= 0Xe8b    +0.9g分别表示三轴加速度值;X=0Xffc6    -0.43dps、Y=0X2d     +0.34dps、Z= 0Xff7b    -1.01dps分别表示三轴角速度值。
X=0X66     +0.0g 中的0X66表示传感器测量到的16进制加速度值, +0.0g表示根据加速度传感器芯片的数据转换规则转换成的物体运动的加速度值。
X=0Xffc6    -0.43dps中的0X ffc6表示传感器测量到的16进制角速度值,-0.43dps表示根据加速度传感器芯片的数据转换规则转换成的物体运动的角速度值。
陀螺仪模块的电气参数:
          工作电压: +5V
          工作电流: ≤50mA
陀螺仪模块的技术参数:
         测量方向:三轴全方向
         自检测:  支持传感器模块的自检测
         加速度值测量范围:  ≤±16g
角速度最大测量范围:    ≤±2000°/sec
                最高灵敏度:  ≤131 LSB/(º/s)
            数据输出率:最大8KHz
         抗震动的最大忍受度:≤1000g
               联系Q Q:  1094606988
详细的模块规格书见附件:

网友A:
谢谢了  楼主   这一块还没有搞过   呵呵   顶一个

网友B:
不错,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C(2015-01-06):
感谢了 正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