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度计MMA8451,倾角校准问题请教!!

楼主(2013-03-25):
最近要做加速度计的程序,有几个问题要请教。
其中要计算倾角,我看到AN3461里面是根据三轴的坐标算出来的。

所以校准倾角是不是也相当于校准坐标?

其中AN4069中有以下方法:

一直想不明白里面 23怎么转换成 0xF啊,14怎么转换成0x031啊?????
想了很久也没想出来!!

另外读出来的数据要不要移位啊??mma8451为14位的。读出来两个字节共16位..

楼主:
求高手解答啊!

网友A(2015-11-04):
你好。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B(2016-06-29):
0x2F,0x30,0x31是寄存器地址..23,14是写入的值

网友B:
重点是这个校准值怎么算的

XYZ的读数,计算补码,补码除以8(2g模式下),取低四位写入相应的校正寄存器

网友C(2018-04-11):
怎么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