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分求助,谁了解HCS101芯片烧录啊?

楼主(2013-03-25):
我是用PM3,然后软件用的MPLAB,总是烧不进去,提示EPPROM DATA ERROR!请问是不是有什么专用的烧录器啊?

网友A:
编程, 找一下它的数据手册, 其实很简单.
手册才一页加一个表格

网友B:
你是不是加载的数据文件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加载的数据文件不正确?

具体是指什么数据文件啊,我是按数据手册上厂商代码和配置字映射的EPPROM地址设的值,并且试过把EEPROM的值全写成0,也是同样的错误

网友B:
就近联系代理商FAE

网友C(2013-10-07):
引用 楼主:
具体是指什么数据文件啊,我是按数据手册上厂商代码和配置字映射的EPPROM地址设的值,并且试过把EEPROM的 ...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请问你得到加载的数据文件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