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

楼主(2013-03-25):
这是电路图   问一下 怎么看出这个直流电机是接在GPIOaA0 A2  A4    A6上呢一下端口宏定义

/****************端口宏定义*****************/
#define IN1_DAT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0
#define IN1_DIR GpioMuxRegs.GPADIR.bit.GPIOA0
#define IN2_DAT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2
#define IN2_DIR GpioMuxRegs.GPADIR.bit.GPIOA2
#define IN3_DAT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4
#define IN3_DIR GpioMuxRegs.GPADIR.bit.GPIOA4
#define IN4_DAT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6
#define IN4_DIR GpioMuxRegs.GPADIR.bit.GPIOA6
#define Up_Key GpioDataRegs.GPEDAT.bit.GPIOE2
#define Down_Key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B8
我目前的困惑时不知道这里定义的端口是怎么得到的?

楼主:
帮帮忙解释一下啊?各位前辈!!

网友A:
GpioDataRegs   GpioMuxRegs
这俩个是结构体啊,你找到这个结构体自然就知道了

网友A:
这个是嵌套结构体

网友A:
结构体及共用体我也没怎么学好,你可以看下C语言中关于结构体及共用体的知识,这样你就了然了
不知道 你用的是什么单片机。。

网友B:
这段程序采用了宏定义啊  宏定义IN1_DIR等同于GPIOA0口的方向控制寄存器  确定输入还是输出
IN1_DAT是数据口  当IN1_DIR定义为输出时   IN1_DAT送什么就输出什么
这个清楚了   从电路图可以看出IN1和IN2对应的是电机P5  正常来讲  驱动器L298的IN1是连接到
IN1_DAT(即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0)口的   也说不好  因为你的硬件电路上并没显示
IN1是连接到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0口上的   其实你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用万用表短路档
测试IN1是不是跟DSP的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0这个口接通就知道了

网友B:
不知道问题解决了没有

楼主:
谢谢 已经解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