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功率放大器,负半周失真

楼主(2013-03-25):
问题是:功率放大电路在没有接8欧姆负载时,没有失真。接了8欧姆负载时,在输入幅度小于300MV时,看不出失真,当输入幅度大于400MV时出现失真。
电路图:

失真:

网友A:
就应该这样

楼主:
:L,你的意思是这个电路一定会产生这个失真吗?

网友A:
所有这种电路都会:幅度大了会压缩,负载重了会失真。这不奇怪

至于上或下压缩,那就不一定了

楼主:
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还有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啊

没有病解决什么

网友B:
不怕复杂的话就用对称电路呀。还有楼主的电路似乎没有A点的直流负反馈,A点直流电位的稳定是个问题。

网友C:
是说正负半周曲线不同啊?

网友D:
我们最近也要做个音响功率放大器,楼主这个额定输出电压是12V的吗?

网友E:
没有负反馈,所以失真在所难免。
这个电路,要么加入负反馈作用,要摸是后级的攻防电路,在前级的负反馈环路之内。

网友F:
要求过高。。

网友E: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调节中间三极管的偏执电压,来使静态输出电压为0。就是470的那个电阻。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不怕复杂的话就用对称电路呀。还有楼主的电路似乎没有A点的直流负反馈,A点直流电位的稳定是个问题。 ...

请王老师明示~不太明白你说的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还有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啊

是这样的
1. 实习生能正确连接并基本实现正常功率放大,已经很成功了。这也应该符合了教材要求进度
2. 这只是一个教学电路,远未达到实用程度。第一不要苛求指标完美;第二复杂度不宜超过接受能力
3. 还是简述它的2大缺陷:一,未全面考虑“电压利用率”;二,未设置“负反馈”电路
4. 作为学生实验,首先测试电路A电压。若果偏离7.7V过多,则应调整R1阻值

楼主:
谢谢你们的帮助

网友H:
此书行文至此,还未进入负反馈相关部分,所以加了负反馈是画蛇添足,谈使用更没意思了。人家作者是逐步推进的,后文有专门介绍实用电路的。
所以挑毛病不是时候。

网友I:
哈!…玩音响、我说两句…首先、这个电路落后了!解决的方法是;上臂功率管应引入自举升压电路,加大动态范围:测试输出端直流电压、应在最大输出时、该电压在二分之一左右,偏移在2V左右!400MV伩号对功放来说是正常的…另你还要保输入伩号不失真…

网友J:
电容耦合专利功放,可以看到,不用任何自举或者负反馈等,电路简洁至上,输入已经基本上接近电源电压了,输出波形还是很正常,THD只有0.06%。输入在10V以下时THD更小。
达林顿总贝塔值4000。
如有批量采用,请于本友联系。

你有没有量过,或者仿真过,Q3和Q4的静态电流大得可怕,达到安培量级。 不过,发烧级的功放,静态电流都很大,热得厉害,呵呵
你的专利功放只有电流放大,没有电压放大。该功放只相当于楼主的Tr3和Tr4,之前仍然要加一级电路来放大电压,否则前级没有这么大的输出来驱动。
不光直流偏移,就是交流放大倍数也随温度和负载有很大变化。没有负反馈是几乎不能实用的,只能仿真看看。
恐怕输出端的零点飘得厉害吧。如果上下对管的贝塔值稍微有点不一致,输出端就有很大的直流偏移。如果再考虑温度,直流偏移就更难办了。

网友J:
专利功放电路里的负载电阻只有1欧姆。如果是楼主的8欧姆,贝塔值还可以要求低一些。

网友K:
同意4楼的说法。Tr1共射放大电路的输出幅度大了以后,必然失真明显。看看三极管的工作曲线就明白了。根本的解决办法还是加负反馈,省事的办法就是用运放来推输出级Tr3和Tr4.

网友J:
电压放大叫做信号放大。概念上,信号要放大到足够大才能进功放。
功放概念就是只有电流放大,没有电压放大。
功放之前要加一级电路来放大电压,是很常规的容易做的事情。
目前功放很多倒是附带电压放大。但是严格讲,电压放大不属于功放范畴,也不再本功放专利之列。

网友J:
温度漂移等原因等使上下对管的贝塔总值有些偏差,输出端直流偏移并不大。

你在仿真软件里试试看,上管的贝塔值增加20%,下管的贝塔值减少20%,输出的直流偏移达到多少了?恐怕喇叭已经烧了
不卖书,改卖专利啦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电压放大叫做信号放大。概念上,信号要放大到足够大才能进功放。
功放概念就是只有电流放大,没有电压放大 ...

家用电器中,没有任何一种信号源(包括mp3,电视机,收音机,DVD,等等)能输出11V峰峰值,那你的功放打算接什么信号源?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家用电器中,没有任何一种信号源(包括mp3,电视机,收音机,DVD,等等)能输出11V峰峰值,那你的功放打 ...

你好,请教下 。常见的家用带3.5mm音频接口输出设备 ,能输出的最大峰峰值有多少呢?是否有相关标准。

网友J:
Lgz2006,一个人活着总的干点儿正事,不能像您一样总是摇唇鼓舌搬弄是非。

网友J:
引用 网友L:
你好,请教下 。常见的家用带3.5mm音频接口输出设备 ,能输出的最大峰峰值有多少呢?是否有相关标准。 ...

给你一个功放电路,你就完全照搬了,真正一个木头脑袋。
已经在30楼提示了,应该加前置放大器把信号电压适当放大。

网友J:
设计的两个β值基本相等。两个对管放在一个机箱里,同样的环境,只能是温度同向变化。温度同向变化只能使两个对管的β值同向变化。

请问你如何使一个β值上升20%,另一个下降β。
除非你对NPN加热,对PNP冷却。
NPN加热,PNP冷却,这不是设计,这纯粹是捣乱,甚或搞破坏,哈哈哈。

再说,除了上载的这个OCL结构,还可以采用OTL。
OTL对β值的不对称变化比OCL更强。

网友M:
用双电源应该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吧

网友J:
本来就是用的正负12V双电源。

网友K:
引用 网友L:
你好,请教下 。常见的家用带3.5mm音频接口输出设备 ,能输出的最大峰峰值有多少呢?是否有相关标准。 ...

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不了解标准,只能说说我说知道的。
常用电器的音频输出,分成2种:
1)莲花头+同轴电缆,一般是电视机、DVD的标准输出接口,常用来接功放。这种接口应该是有标准定义的。我印象中好像记得是2V峰峰值。
2)3.5mm音频接口的,往往是用来接耳机的。耳机的常见阻抗在16ohm~64ohm,少数专业耳机能达到300ohm。人耳朵正常接受的耳机功率在几十mW以内(具体数值我不记得了),根据P=U平方/R,可以算出有效值U,也就可以算出峰峰值最大在2V左右。另外,随身听的供电只有3V,一般没有升压电路,一般用OTL输出,峰峰值只能是2V多一点。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设计的两个β值基本相等。两个对管放在一个机箱里,同样的环境,只能是温度同向变化。温度同向变化只能使 ...

你自己也说了,“设计的”两个β值基本相等。电路可以由你设计,β值可没法设计
买来的对管,远没有没有你“设计的”那么理想。不信你拿10个对管来测测,离散性很大。
如果是大批量生产,由不对称造成的废品率会很高。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设计的两个β值基本相等。两个对管放在一个机箱里,同样的环境,只能是温度同向变化。温度同向变化只能使 ...

你可以让一个β值上升20%,另一个上升10%,试试看。
至少能产生1V的漂移。如果是HIFI音箱,4欧姆的低频喇叭,把1V的偏移加上去,就不HIFI了,因为音圈已经远离中心位置。

网友J:
引用 网友K:
你自己也说了,“设计的”两个β值基本相等。电路可以由你设计,β值可没法设计
买来的对管,远没有没有 ...

1、恐怕你也看到了,所用对管都是复合管。单管的β值不容易匹配,复合管的乘积就比较容易匹配得来。就好比说虽然3与4、6与8都不匹配,但是4x6与3x8就很好匹配了。
2、生产批量越是大,越容易挑选匹配管。
3、对管匹配问题并非这个专利新功放特有的。是所有OCL功放都遇到的问题。人们解决此类问题应该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经验。

……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电容耦合专利功放,可以看到,不用任何自举或者负反馈等,电路简洁至上,输入已经基本上接近电源电压了,输 ...

你有没有量过,或者仿真过,Q3和Q4的静态电流大得可怕,达到安培量级。
不过,发烧级的功放,静态电流都很大,热得厉害,呵呵

网友J:
引用 网友K:
你可以让一个β值上升20%,另一个上升10%,试试看。
至少能产生1V的漂移。如果是HIFI音箱,4欧姆的低频喇 ...

让一个β值上升20%,另一个上升10%,虽然在技术上完全可以实现。
可是为什么你一定让一个β值上升20%,另一个上升10%呢?除了搞破坏性试验,还有其他解释吗!
技术上完全还可以让两个管子的β值上升几乎一样的幅度,然后对OCL电路工作基本上没有影响。
为什么你不让两个管子的β值上升几乎一样的幅度呢?
既然可以成事,为什么非要败事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让一个β值上升20%,另一个上升10%,虽然在技术上完全可以实现。
可是为什么你一定让一个β值上升20%,另 ...

呵呵,没有人要败你的事,而是,世间之事,不是事事都合你意的。
如果你的电路不能承受一点扰动,就不可能商品化,只能在实验室里呆着,或者在你的仿真软件里呆着。

网友J:
引用 网友K:
你有没有量过,或者仿真过,Q3和Q4的静态电流大得可怕,达到安培量级。
不过,发烧级的功放,静态电流都 ...

你有么有算过,输出功率几百mW时,Q3和Q4的静态电流只有十几mA,与安培量级还差十万八千里。

不过,甲类功放效率本来就是比较低。用效率的牺牲换来高保真,不怕牺牲,勇于奉献,原声原味,就是人们所喜爱的甲类功放的本色。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呵呵,没有人要败你的事,而是,世间之事,不是事事都合你意的。
如果你的电路不能承受一点扰动,就不可能 ...

你的用词都已经摆在这里给大家瞻仰,你的倾向已经很明确。是谁在败事,大家有目共睹。

温度上升,两管子的贝塔值都上升,这一点扰动不算什么。至于其他的,你就不必杞人忧天了。

算了,天色已晚,洗洗睡去了,不“败你的事”了。你抱着你的专利,顾影自怜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你有么有算过,输出功率几百mW时,Q3和Q4的静态电流只有十几mA,与安培量级还差十万八千里。

不过,甲类 ...

我说的是静态电流,也就是输出是0mW的时候的电流。
Q3和Q4的静态电流有安培级。不信你自己仿真看。

网友J:
没啥,那只是1欧负载情况。
明眼人都知道,假若负载是8欧甚至更大,那就应该加大基极偏置电阻值,或者减小β值,然后静态电流随之下降。

网友J:
看看偏置电流是多大。
27楼贴出的仿真电路已经明确总β值是4000,偏置电流应该是4.6A。

就是特喜欢无限夸大负的一面,这是搞学术还是搞什么?

谁在46楼说“输出功率几百mW时,Q3和Q4的静态电流只有十几mA,与安培量级还差十万八千里”? 谁有在50楼说是4.6A的? 都是同一个人说的耶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看看偏置电流是多大。
27楼贴出的仿真电路已经明确总β值是4000,偏置电流应该是4.6A。

你认为4.66A的静态电流很小吗?24V×4.66A=112W
你的电烙铁多少瓦?

网友J:
甲类功放效率本来就是比较低。用效率的牺牲换来高保真,不怕牺牲,勇于奉献,原声原味,就是人们所喜爱的甲类功放的本色。
大家都知道,甲类功放的发热量之大冬天可以用来暖手的,只有你见了甲类功放倒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好像啥也没见过。

网友J:
大家知道甲类功放效率50%。所以100多瓦的静态功耗可以换来50瓦的音频输出,足以震耳发聩了。

而且对于小功率音频输出,根本不需要那么大静态功耗。

你那一句话是真的?你忘记你曾经专门发表"论文"论证甲类最大效率小于10%了么?怎么变成25%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甲类功放效率本来就是比较低。用效率的牺牲换来高保真,不怕牺牲,勇于奉献,原声原味,就是人们所喜爱的甲 ...

假设输入11V峰峰值,输出也是11V峰峰值(有效值7.8V),这是12V供电下的极限了。假设8欧姆负载。
输出有效功率是P=7.8平方/8=7.6W
静态功耗112W的情况下,这是25%的效率?
以此推算估计,如果想达到30W的输出,静态功耗超过400W。

非常推荐你把功放卖到西伯利亚或者加拿大,那边冬天非常冷,坐在功放旁边听音乐应该是挺享受的。

网友N:
正负半周不对称,是C3电容充放电速度不同引起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假设输入11V峰峰值,输出也是11V峰峰值(有效值7.8V),这是12V供电下的极限了。假设8欧姆负载。
输出有效 ...

就拿楼主所说8欧负载来说,其极限功耗大约为8W,折合电流幅度为
Icm=1.414(8W/8欧)开方=1.4A,
一个管子静态功耗为0.5UccIcm=0.5x12x1.4A=8.5W
整个功放静态功耗为17W
所需基极偏置电流及电阻可设计为
Ib=0.5Icm/贝塔=0.5x1.4/4000A=0.175mA
Rb=Ucc/Ib=12V/0.1735mA=68k

网友J:
“如果想达到30W的输出,静态功耗超过400W”,看你这效率只有30/400=7.5%。
即使单管甲类效率比这还要高,何况这是双管甲类。
太离谱了,太丢人了,回家充电以后再来理论吧,

网友O:
失真度指标是多少?信噪比也有影响

网友B:
无知的**!难道不知道音乐信号动态范围需要很大吗?对于晶体管功放来说,高保真重放的最低要求有10倍的功率储备!——也就是说实际的输出平均功率不大于功放的最大输出功率的1/10 !按57楼的参数设计来说,其重放平均功率最大只能小于0.8W左右(因为最大的输出功率不足8W),而其消耗的功率达24V×1A=24W。实际效率只有:0.8/24≈3%!

扯到动态范围上去了。 你没看见57楼是怎么计算Icm的?还有“单管甲类”“双管甲类”的效率? 连正弦有效值和峰值都没有搞清楚,你跟他扯什么?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如果想达到30W的输出,静态功耗超过400W”,看你这效率只有30/400=7.5%。
即使单管甲类效率比这还要高, ...

先别笑话我,7.5%不是我的效率,是你的电路的效率,看清楚了!
54楼里面,我给你算的,7.6W的输出功率,静态功耗是112W,那么效率是7.6/(7.6+112)=6.35%。
连7.5%还不到,说7.5%还算是抬举你了。
我真笑翻了,不知道是谁在丢人呢

网友J:
“静态功耗是112W”是根据1欧负载计算的。

看57楼计算,8欧负载时静态功耗只有17W,效率还是双管甲类功放应有的50%左右。

都驴唇不对马嘴了,真的让人笑翻了!

网友P:
57楼怎么改了?未改之前内容在此。

很成熟的技术,这异极性达林顿无论做放大还是做开关,输入电压损失都是1个pn结压降。可惜蒋$江$黔一直身在井底所以黔驴技穷。
看***这"魔电"学的...呵呵
异极性达林顿只考虑1个pn结压降,只要学过模电的人都知道,只是那***黔驴技穷蹲在井底竟然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浑然不知!
乐了!!! ***在线性放大里, 竟然将异型达林顿管当开关使, 只有一个PN结压降, 哈哈
达林顿有两种,一种同极性管子复合,输入压降是2个pn结压降;另一种异极性管子复合,输入压降还是1个pn结压降。一些专家竟然不知道!到27楼看看去
你特希望甲类功放效率特低,所以那个低效率就是说给你听的。你听到了,然后就扶正,再给大家看。
刚看了一下, 又改了! 呵呵. 不过达林顿临界饱和压降为2个PN结压降, 不截顶的负载电压大约是10.6V, Icm才1.325A, 那怕是工程估算, 也只能留裕量而不能虚高

网友J:
这叫知错必改,有错必纠。
不像某些人一样净搞那些驴唇不对马嘴的丑事,专门坑害天下学生。

网友A:
引用 网友K:
先别笑话我,7.5%不是我的效率,是你的电路的效率,看清楚了!
54楼里面,我给你算的,7.6W的输出功率, ...

你还不知道在对谁弹琴吧

估计William是不知道。

网友P:
“这叫知错必改,有错必纠。”

那这叫什么?

那是因为徐坤大教授竟然不知道甲类放大器有单管和双管之分,给徐坤补课的。张眉你也愿意听听那就一起听听,也无妨。

网友P:
就差“一句顶一万句”了。

网友J:
maychang你就把那句话自己顶在你自己的脑袋上把你!

网友J:
憋了一天,也就这一句溲话,真是江郎才尽!

网友P:
我等着看不同结构的单管甲类和双管甲类放大器效率为何相差那么多。
真个是“振耳发聩”。
另发一帖吧,我等好去坐坐。

网友Q:
你对输出波形进行一下FFT分析,看基波,谐波频率,上传个图来看看。

网友J:
你先到27楼看看那漂亮的基波就明白了。

网友R:
这个电路没有直流负反馈,中点电压就成问题,中点偏移就会容易造成一个半周失真,即使在正常负载下。

网友J:
反馈是纠正是失真的。看一下27楼仿真图,上下波形都根本就没有一点失真,还要加负反馈甘秋莎?
而且,27楼1欧负载已经比较重了。正常负载一般更轻一些,就像楼主所说8欧负载,工作只能更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