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4款入门级示波器拆解PK看电路设计那些事

楼主(2013-03-25):
偶然看到土豆上的一则视频,四家(优利德、普源、泰克和固纬)入门级示波器(定价在4000左右)的拆机分析PK视频。将四家的500MHz~1GHz产品进行了拆解,分析其电路设计及工业设计的差异。设计水平的高下明显,优利德、Rigol和固纬的三款示波器都采用了风扇散热、金属屏蔽罩的条件下,其EMI特性却明显输过泰克。看到这个视频颠覆偶以前的一些肤浅认识,这里分享出来与大家交流下,视频里面提到的一些设计优化思路特别直接推荐。

网友A:
一直信赖泰克的飘过……:)

网友B:
倒也听听高见!

楼主:
有屏蔽罩的EMC特性就好吗?

当年菜鸟时,一直有个错觉,看到某款产品采用了金属屏蔽罩,直觉认为产品工业设计很好,注意了EMI的屏蔽,EMC特性应该比较好。其实,良好的电路设计才是EMC的最大保重,这个视频结果也证明,泰克那款没有屏蔽的EMI最低,优利德辐射干扰最大的,在做了屏蔽罩的情况下,整个500MHz以下的频段都被抬高,其他2款带罩子的EMI也很高的说。

这个与电路布局、器件选择、走线设计都是直接关系。比如固纬的主板是靠在前面板按键后面的,所以很容易导致辐射溢出,普源的示波器辐射集中在显示屏这一块。另外,示波器内部的电线过于凌乱、电路走线不合理、分立器件过多也必然导致EMI明显增大。

网友C:
地址给一下,我也去看一下

网友D:
1分价钿一分货,哈哈,泰克的质量是用银子烧出来的.俺9几年化了7700元自费买了一只TDS210,心疼啊.

网友E:
能过EMI谁加屏蔽?谁的屏蔽多就说明他的板子问题多,我们设计产品的时候,做测试测试不过了才会加屏蔽。过就不加,省钱!

网友F:
就知道超频。。。。唉

网友G:
俗话说一分钱一分货呀……

网友H:
发个地址去看看

楼主:
有散热风扇的散热性能更好?

其实这个误解也与上面的相似。我们在买大的设备时习惯了系统带风扇的设计,其实很多低功耗的系统可以不需要风冷设计的,良好的低功耗设计和系统布局完全可以避免风扇带来的成本增加以及噪声问题(谁都不想在测试的时候听到苍蝇般的嗡嗡风扇噪声,对不)。

视频中提到的泰克TBS1022的电源采用了艾默生的电源板,保证了电源板的高效率低热耗,同时它的主板集成度明显更高,高集成度同样带来低功耗,从而使系统的散热压力大大降低。另外,电源板、主板、信号采集模拟前端电路的布局有很关键,看看四款示波器就很清楚了。

视频中这个人分析的电源布局也值得注意——前几款的电源板太靠近主板,特别是其中优利德的电源,尤其散热板离主板太近,对主板的热影响增大,距离太近也不利于散热。

网友G:
楼上言之有理……:lol

网友I:
学习了,知识长进了很多

网友J:
楼主辛苦了。

视频中”小编“的认知和分析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网友K:
谢谢LZ,很有意思的视频,表面看起来一样光鲜的拆机后差别那么明显,真是退潮后才知道谁在裸泳啊,哈哈。。。不过一般买产品不可能拆机看电路设计。泰克官网的TBS1000系列报价才540美刀起,便宜哦~~~+_+

网友L:
买的是owon,不知道EMI怎么样,使用时就发现小信号噪声大,没对比,所以不知道比其他几个牌子怎么样

网友M:
呵呵,视频中提到超频,怎么百度了一下“示波器 超频”净是普源超频的话题啊!貌似很多示波器的ADC都是打磨了的哦,呵呵1!

网友N:
泰克有4K的示波器? 单位是美刀吧,泰克低端都要上5位数了

网友O:
说白了,泰克的示波器也是个**,要不然怎么拿它来跟其他三个比?
为什么不拿安捷伦来跟它比?因为泰克跟安捷伦就不在一个层次上。

用过多款泰克和安捷伦的不同型号的中高端的示波器,不用不知道,一用就吓一跳,泰克的太烂了,经常坏,而且每台坏的地方都不同,配件就不要说了,那个测量探头都坏个遍,安捷伦的几个示波器都用了10年了,还是好好的,什么东西都没坏过。

网友P:
咱私人的就是优利德的,公司的是泰克的.
够用就好.

网友Q:
貌似TBS1000在搞免费试用活动,http://www1.tek.com/zh/forms/res ... 33/?tcode=tbs1kpage
哪个筒子牺牲一下,为大家出个试用体会吧:lol

网友(2013-05-10):
引用 网友O:
说白了,泰克的示波器也是个**,要不然怎么拿它来跟其他三个比?
为什么不拿安捷伦来跟它比?因为泰克跟安 ...

安捷伦低端貌似都是OEM普源的,网上都有,你百度就晓得了

网友R:
做个记号,回去看

网友S:
管它做得怎么样测试一下波形捕获的能力和响应速度不就行了,哪个工程师还会在乎实验室那点噪声啊?

网友T:
EMI,电源和模电设计是关键

网友U(2013-07-24):
500M跟1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