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驱动电路求教

楼主(2013-03-25):
手上正在调试一个扩流推挽输出电路的驱动级电路,电路图如下

正负三十伏供电,静态工作点选取为IB=1mA IC=6.5mA,但是电路搭建后输入端接地,测TEST POINT端有一个变化的电压在0.4~0.9之间跳动,并且无法调到零点。在input端加入一0~20V电压,输入线性非常差,在输入5V左右输出端就饱和接近电源轨电压了,求教各位高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万分感谢。

网友A:
不要指望,输出级的静态输出会为0,只是尽量去做就是了,但无法保证中间点位为0的。
对于攻放来说,直流静态工作点的中间电压,是靠负反馈左右来实现的,就是通交隔直电容实现的。
不要指望一个无负反馈作用的输出级能够做到0点输出。
而且你的输出电阻太大了,1k显然是不会有多大的输出摆动幅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