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园地] 9G-NANO130_Tiny 编译出错:Unrecognized option '--asm'.

楼主(2013-03-25):
编译NUC120助学板的的程序不报错,
编译 9G-NANO130_Tiny  程序报错,如下面所示:

Rebuild target 'Target 1'
creating preprocessor file for system_nano1xx.c...
compiling system_nano1xx.c...
system_nano1xx.c: error: C3900U: Unrecognized option '--asm'.
system_nano1xx.c: error: C3900U: Unrecognized option '--interleave'.
Target not created

9G-NANO130_Tiny  程序 应该是调试通过的。
可能120  与 130 需要不同的配置吧?

网友A:
你的是什么MDK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什么MDK版本?

和谐版的  4.6版

网友A:
我用MDK454,没有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MDK454,没有问题呀。

刚刚安装了 4.54版本的,编译通过。
难道4.60 的不够“和谐”?

网友B:
新版Keil里,在项目的Option里面
Listing -> C Compiler Listing: .\list\*.txt
不要勾选。

勾选又能编过的办法是,购买全功能版本。:)

楼主:
MDK4.6按照楼上方法编译通过。

来,敬您一杯!

网友C(2013-09-03):
不错 .非常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