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都用的什么开发工具呀?什么好?

楼主(2013-03-25):
我看有人用ads 有人用IAR 还有什么eclipse keil 我都没用过 我是直接在linux环境下编译的 初学者 照韦东山那个来的  请你们给推荐一个开发工具呗 在电脑上编辑 还得上传到linux上编译 我感觉这样倒来倒去不方便
我还是想要那种自己写makefile那种 哪个开发工具可以自己写呀

网友A:
深感入门人的痛苦。想当时入门的时候,就只知道个ads,不知道这么些个软件工具,要不是因为接触了CM3,ADS确实做不了,才不会去主动地了解这么些软件工具。如果那个时候一开始就已经知道了ADS、Keil、GCC、IAR这么多软件工具的话,我也会陷入痛苦。

不过我打算这些软件最后都要会,目前先摸清楚1、2个就好了,然后其他的找共性来迁移,同时注意特性就好了。

网友B:
我用keil,这个入门用很好

网友C:
linux 环境, 去找基于 GCC 的吧

网友D:
KEIL 或者 IAR,我给楼主传个我刚做的KEIL MDK 安装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D:
KEIL 或者 IAR,我给楼主传个我刚做的KEIL MDK 安装视频。。。

哦 谢谢 但是我用那个eclipse了

网友E:
eclipse吧
现在N多的IDE都是拿eclipse做,linux还是windows都通吃

网友F:
不管用啥,编译器是关键!!!

网友F:
楼主用软仿真还是硬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用软仿真还是硬仿真?

软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