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FPGA的JTAG口和AS口无法烧写

楼主(2013-03-25):
最初出现的问题是Error:conf_done pin failed to go high in device 1,后面换了一个EPCS4及40M晶振后问题变成了Error:device chain in chain description file does not matc physical device chain-- expected 2 device(s) but found 1 device(s).
Error: Operation failed
有没有高手帮忙指导一下?

网友A:
原来只是个引脚或者连接问题,
换晶振后, 频率不对, usb 根本通信不了了

网友B:
fpga这一块不是很熟悉   帮你顶一个    希望你的问题能得到解决   呵呵   顶一个

网友C:
绝对不是信号线不等长的原因,你用的是哪个型号的

网友D:
应该是时序没有搞好的缘故吧   这个需要好好消化一下   呵呵   仔细查一查电路  看看是否是电路布局有问题  呵呵

楼主(2013-06-05):
谢谢大家,是FPGA底部有个方形焊盘须接地,接地后可以直接烧写,谢谢

网友E:
等长的线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