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B20读数问题

楼主(2013-03-25):
18b20在大多数情况下读数都正常为13°,有时突然会读出一个70多度。请高手帮忙

网友A:
先确认读写程序无误,然后考虑是否受到干扰……

网友B:
关键地方关中断

谢谢 已经解决了

网友C:
可能的原因:
程序被中断,二影响时间参数造成结果错误
干扰过大造成芯片或传感器数据处理出错
电源供电问题
转换时间不够(临界状态,1820转换时间和温度,分辨率有关)

谢谢 已经解决了

网友C:
还有口线电平处于临界状态

网友D:
不是有CRC的么,CRC错的时候把这个数忽略掉再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