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DR_SDRAM的自刷新的使用

楼主(2013-03-25):
自己编写的关于FPGA控制sdram的数据读写,一次读写1024个数据,看一些资料上写的需要过段时间就要来一次Auto_refresh操作,但是我的读写程序中没有写这个,但是读写数据还是成功的,不知道这个自刷新操作都是在什么时候才必须有的,各位大侠帮忙看一下~~~~~~~~~~~~~~

网友A:
送例子和图形上来

楼主:
我就是想问这个Auto_refresh的操作是怎么使用的。。。。。。。。。。是芯片自己内部操作,不是写代码来控制还是需要用代码写出命令来。。。。。。。。

网友B:
自刷新肯定是要有的
否则,数据可能会有丢失的你查以看一下SDRAM的DATASHEET
我记得是 15.36us 要有一个 auto refresh

楼主:
我写了一个自收发,发出去1024个数据后马上回发回来,数据是完整的,没有丢失啊,所以感觉这个自刷新没用,如果必须要有,需要怎么使用呢。。。。。。。。。。。。等待求解~~~~~~~~~~~~~~~~~~~~~~~~

网友B:
可能,每次写进去的数据都是一样的
实现起来很简单
加个计数器,时间快到时
触发一次 auto refresh
这也会有一个问题,你要算一下裕量
不要让读写过程中触发 auto refresh

楼主:
我的这个是单独写,突发读,就是数据是一个一个写,读的时候是一次读取8个数据,您说的这个不要在读写过程中触发,那我是不是就在每写完或者是读完八个数据后就自刷新一次,然后再继续写或者读下面的八个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你的时间没到。当然不会丢失!写进去数据,你等待64/4096ms再读试试,肯定丢失!这个刷新是一行行来 ...

哦。明白了,那要在什么时候加这个自刷新操作比较好呢~~~~~~~~~~~~~~

网友D:
如果你一直在读写DDR的话 也就是读写间隔在需要自刷新间隔时间内,貌似 不需要刷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一直在读写DDR的话 也就是读写间隔在需要自刷新间隔时间内,貌似 不需要刷新的。 ...

现在只是想把FPGA和他做通喽,用SDRAM肯定是用来做存储用的,所以肯定不是写完后马上读取的,所以还是必须要用到自刷新,还是想办法把这个操作加进去比较好啊~~~~~~~~~~~

网友D:
如果使用IP的话我记得是不用自己发刷新命令的,如果开启了使用刷新功能控制器IP会自动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使用IP的话我记得是不用自己发刷新命令的,如果开启了使用刷新功能控制器IP会自动发 ...

SDR_SDRAM还用不到ip核,不过马上就要做DDR_SDRAM,这个就要用ip核了,现在正研究MIG呢,您之前玩过没?有什么好的建议?不吝赐教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SDR_SDRAM还用不到ip核,不过马上就要做DDR_SDRAM,这个就要用ip核了,现在正研究MIG呢,您之前玩过没?有 ...

如何了?

楼主:
原因搞通了,还在进一步的实验中,感谢各位大侠了,论坛太好了,关注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因搞通了,还在进一步的实验中,感谢各位大侠了,论坛太好了,关注中~~~~~~~~~~~~~~~~~~~~~~~~~~ ...

要说出原因,才对得起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说出原因,才对得起大家

原因就是我的程序是自收发,在刷新期限内完成读写操作,所以不用自刷新命令。如果要存数据的话就必须用到Auto_refresh。

网友B:
什么叫自收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自收发?

把发出的数据自动的收回来。

网友B:
什么叫自动收回来,SDRAM 控制器是你自己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自动收回来,SDRAM 控制器是你自己写的?

嗯,对sdr_sdram没有ip核,控制器就自己写。

网友B:
其实还是没明白你的自动收回来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还是没明白你的自动收回来是什么意思

估计是自我读写一起。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学习一下

欢迎学习啊

网友F(2013-11-13):
引用 网友B:
可能,每次写进去的数据都是一样的
实现起来很简单
加个计数器,时间快到时

那也就是说每次读写都需要先预算一下读写所需要的时间与下一次自刷新的时限之间的大小关系,不够时间读写的就必须等待自刷新完事后才能读写吧。。。。

网友F:
自己正疑惑芯片数据手册上的状态转换图呢。。图上没有标出读写状态下,当下一次自刷新到来时的状态转换。。

网友G(2014-01-09):
可以不需要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自己正疑惑芯片数据手册上的状态转换图呢。。图上没有标出读写状态下,当下一次自刷新到来时的状态转换。。 ...

一次数据小于64MS就不需要了,大于的话就必须得加自刷新

网友I:
你写SDRAM的时候,应该要看一下里面SDRAM的控制时序,开始要初始化,然后进入正常工作状态。每行要自刷新一次,一共4096行,大约是64ms完成一页的刷新,计算下来就是每行要是15.4us。那当然,设计时,时序余量要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