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企面试题

楼主(2013-03-25):
1.1 使用C语言将一个1G字节的字符数组从头到尾全部设置为字符“A”,在一台典型的当代PC上,需要花费的CPU时间的数量级最接近:

A  0.001秒        B  1秒        C 100秒        D  2小时

1.2 在某些极端要求性能的场合,我们需要对程序进行优化,关于优化,以下说**确的是:

A 将程序整个用汇编语言改写会大大提高程序性能。

B 在优化前,可以先确定哪部分代码最为耗时,然后对这部分代码使用汇编语言编写。使用的汇编语句数目越少,程序就运转越快。

C 使用汇编语言虽然可能提高了程序性能,但是降低了程序的可移植性和可维护性 ,所以应该绝对避免。

D 适当调整汇编指令的顺序,可以缩短程序运行的时间

1.3对如下C语言程序在X86  PC上面运行时候的输出叙述正确的是:

char *f()

{

   char X[512];

   sprinf (X, "hello world");

   return X+6;

}

main()

{

  printf("%s", f());

}

A 程序可能崩溃,也可能输出hello world

B 程序可能崩溃,也可能输出hello

C 程序可能崩溃,也可能输出world

D程序一定崩溃

1.4. 双败淘汰赛和淘汰赛相仿,也是负者出局,但负一场后并未被淘汰,只是跌入负者组,在负者组再负者(即总共已负两场)才被淘汰。现在有10个人参加双败淘汰赛,假设我们取消最后的胜者组冠军VS负者组冠军的比赛,那么一共需要举行多少场比赛?

A. 16         B.  17         C.  18             D.   19          E.    20

1.5.加入某主机安装了2GB内存,在其上运行的某支持MMU的32位Linux发行版中,一共运行了X,Y,Z三个进程,下面关于三个内存使用程序的方式,哪个是可行的?

A.   X,Y,Z的虚拟地址空间都映射到0~4G虚拟地址上

B.   X在堆上分配总大小为1GB的空间,Y在堆上分配200MB,Z在堆上分配500MB,并且内存映射访问一个1GB的磁盘文件。

C .  X在堆上分配1GB,Y在堆上分配800MB,Z在堆上分配400MB

D .  以上为访问方式都是可行的

1.6 .当你使用TCP协议进行编程时,下列问题哪个是必须由程序员考虑和处理的?

A . 乱序数据包的重发             B.   数据传输过程中的纠错

C.  网络拥塞处理                 D .  发送数据的格式和应用层协议

网友A:
1。不清楚
2.B的前半句是对的,后半句太绝对了,所以可能D更准确
3.C,感觉这三个都不太对,程序不一定崩溃,但是应该是得不到正确输出
4.不会...
5.如果有MMU的话,我个人觉得A是最好的,没必要做直接映射。
6. 不懂网络

网友B:
1.4 B
10个人 5场比赛 就分为负者组5人和胜者组5人,胜者组5人需进行4场 即可确定胜者组冠军
负责组9个人 需进行8场可确定负者组冠军 这样总共17场比赛。

网友C:
很好的一些面试题

网友D:
比较基础的一些题目

网友E:
很经典的一些面试题

网友F:
外企的面试题似乎都不太难

网友B:
外企的面试题都比较经典

网友A:
这个难度不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个难度不大

难度的确是不大,考察的都是基础知识

网友D:
一些面试技巧也是需要掌握的

网友H:
找工作的高峰期似乎已经过了

网友I:
多收集一些这样的面试题,对找工作应该很有帮助

楼主:
这应该是软件工程师岗位的面试题

网友A:
怎么感觉像笔试题呢

网友I:
很有用的外企面试题

网友F:
还有没有更多的外企面试题

网友C:
选择题的难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的